好久没写贴字了,写写最近修他的一台CQ45

楼主(2014-12-16):
此机器是下面县市区的一个朋友发过来的。
具体故障为,开机以后屏幕有背光无显示,外接显示,主板为仁宝代工的 LA-4102P。
此板显卡是NV的小芯片,所以一开始怀疑显卡空焊让同事焊了显卡。
焊完后故障没有解决,接下来他拆了屏测屏发现屏有背光无显示,判断屏坏,所以找了一片屏接到主板上测试,发现故障现象一样,确定屏更换以前的是好的,接到主板上后再此测试屏发现屏和故障机上的屏出现了一样的故障,判断主板烧屏
接下来机器交到了我手上
找来一片能正常显示的碎屏,接到主板上测试,发现待机电流为0.15A,拆掉屏后待机正常,因为屏和屏线已都换过,所以确定问题在主板上
找来图纸

测试2-16脚对地阻值,没有偏大偏小基本正常,上电后测试第1,第7脚电压正常。
接上屏不通电情况下,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红笔接JLVDS1第1脚,黑表笔在屏接口上划,发现第1脚INVPWR_B+和屏接口上某针短路
分析:INVPWR_B+为公共点电压19V,负责给屏高压板提供供电,此屏为LCD,所以此电压不应该在屏接口引脚上出现,通过反推找到短路引脚JLVDS1第2脚LVDS_A2-,
得到结论,JLVDS1第1,2脚短路,检测接口发现第1针,第2针短接到一块了,看来是客户拆装时不小心,人为导致的故障,将两针分开,换屏测试发现屏还是不亮,怀疑显卡以损坏将显卡更换后,再次测试主板已正常
接下来修损坏的故障屏。
因短路脚为INVPWR_B+和LVDS_A2-,所以屏主控芯片因为已短路,将主控芯片先更换掉。
上电,故障一样,找来一张无故障屏,测试屏电路板上各路电压,然后测故障屏上各路电压均正常
分析:电压正常,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主控外围电路上,因烧的是LVDS,所以重点查LVDS电路上相连器件,后发现有组LVDS之间的一个100欧姆精密电阻烧开路,将此电阻更换掉。
将修复后故障屏与主板连接,上电测试,LOGO出现,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
损坏第二张液晶现已修复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一般有小电阻坏的话,仔细看,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屏和主板一起修了,楼主技术强悍啊

网友:
这个型号的进去BIOS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