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E530独显通刷bios,可以上低电压CPU

楼主(2014-12-16):
版本为1.18通刷,不改变主板型号。刷完后记得重置BIOS,不然认不了独显

网友:
我的机器是第一次开机不显示第二次开机就显示。不知道用这个行不行

网友:
报警的本本 有一台

网友:
开机报警 黑屏无显示

网友:
先收藏 以后遇到刷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