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断开广达DNBSWON#一样可以开机关机

楼主(2014-12-16):
一ACER3680主板,冷机有时候不触发或者触发掉电/无vron/或者无平台复位。。。多开几次或者用风枪给ec加热就能正常显示百试百灵!放在一边机器冷了之后又是原故障。。。不触发的时候发现DNBSWON#开机信号只有1.6v左右,拆掉ec与南桥pwrbtn#之间的二极管试中间开路。。。发现一样可以开机可以关机,到冷机还是一个鸟样。。。。后来发现主板挺便宜的,给客户建议换主板客户拿走了!但是百思不得其姐为神马南桥得不到这个pwrbtn#这个信号也一样发出slp_s3#和s4#。。。

网友A:
一般冷机不能开机,应该是有电容有问题,特别是协振电容

网友B:
怎么可能啊   要不就是二极管拆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啊   要不就是二极管拆错了

这个不装也是可以开机的  大侠  尤其是广达的主板,一般都是不装这个二极管的。没有为什么。你去问设计这个主板的工程师吧,

网友C:
拿来我给你研究下。呵呵

网友:
有些机南桥不参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冷机不能开机,应该是有电容有问题,特别是协振电容

在不开机的时候测过ec的供电时钟复位完全正常!风枪吹下d6的一脚这边才会有3.3v,2脚这边要触发一次之后才有3.3v。。。风枪吹了以后拆掉d6一样可以开机显示也可以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来我给你研究下。呵呵

呵呵,客户拿走了。。。ec和南桥都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