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的小经验,有不足的亲们指导下

楼主(2014-12-16):
笔记本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如开机无显示、开机断电、黑屏、白屏、花屏、开机报警等很多的问题衍生出来,下面是我在昆明精艺电脑医院维修笔记本维修部的一点小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联想Y470开机断电
客户描述:我的电脑是Y470电脑,一开机就断电,刚开始认为是自己的外用电源接入不稳定,自行调整,之后测试时还是出现这种情况;因朋友有同型号的充电器,更换充电器接入还是不行。
检测的结果:开机电流到0.4A左右断电,经检测是无CPU供电,用的芯片型号是95831,刚开始自己也认为是供电芯片有问题,就对芯片进行维修,但是不行,结果就是从头开始,后经检测是HM65坏,更换新的芯片后故障解决。

华硕A43S开机无显,看故障以后是显卡问题,此机是独显的显卡板。
但经检测后发现,主板外接显示器正常,但屏没有任何显示,换屏也是一样,检测后发现是屏的19V供电不正常,是屏接口电路有问题,更换元件后显示正常。
这个问题出现的奇特,解决方法也是不一样,还是技术要求的高。。

网友A:
很多问题需要仔细分析,冷静处理

网友B:
感谢兄弟提供经验 麻烦问一下邹老大还在不 ?

网友C:
感谢分享,不过经验少了点哦

网友:
就是两个案例嘛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看不懂

网友:
收藏了,楼主经验丰富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问题需要仔细分析,冷静处理

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兄弟提供经验 麻烦问一下邹老大还在不 ?

在的呢,兄弟是哪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不过经验少了点哦

好的,下次描述仔细一点

网友:
是的呢,下次描述仔细一点

网友:
这也算是经验,怎么感觉。。。。。

网友D:
要把过程分享出来,只说原因和结果,没有了中间的过程,你感觉如何?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把过程分享出来,只说原因和结果,没有了中间的过程,你感觉如何?

确实,好的呢,下次注意

网友:
思路呢,哥哥,重点把思路写上呀,大家学习下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案例少了点,如果是多拍几张,写下维修流程,两精华轻松到手啊

网友:
楼主你的华硕K43SA的,3V 5V芯片型号是多少?板子还在你手上吗?我板子没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