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开机左上角马上显示一个光标,一直闪动光标。

楼主(2014-12-16):
    型号B470 显卡号N12M-GS-B-A1 板号BD82HM65 LA47 MB 10250-2 ,BIOS芯片型号MX25L3206E .维修时以为BIOS 不行,再论坛下了好多个BIOS程序,用RT809F擦写。故障一样,(按开机键马上显示一个光标,再按开机键能关闭笔记本,板的温度没有多大变化,电流没开机0.06 0.07有变动。开机1.45左右。但主板显示的故障,换过内存,没换过CPU,)现在维修没有思路了。

清华同方IPX31-GS REV1.02.zip

V470C 验证OK.rar

LENOVO-0DCN54WW 昭阳E43G BIOS.rar

G450 PM45 DR3 5081p.rar

网友:
这个情况先换个CPU试下,如果还是不行,你查一下PCH周边(如网卡,声卡等 ,拆除无线),或换个PCH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希望楼主修好

网友:
搞好要分享一下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估计是计置问题,能显示,大部分电路正常工作了

网友:
楼主修好告诉我们下  我这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要按不开机的情况来处理。

网友A:
裸板能显示不能进BIOS吗?排除一切外设,确保内存良好.刷多几个BIOS,或者更换BIOS本体.不行就是EC了

网友:
最新情况,EC 换了 一样显示一个光标,准备换龟壳上管试试,手上没有CPU 看要去弄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能显示不能进BIOS吗?排除一切外设,确保内存良好.刷多几个BIOS,或者更换BIOS本体.不行就是EC了

BIOS芯片换过,型号一样的芯片,同一主板拆卸的,

网友:
显卡确实不好换脚太多了,本人成功率一直不高,暂时不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