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显卡花屏

楼主(2014-12-16):
       网购了一个9500显卡 每次冷开机花屏 关机在开一切正常。本人对显卡维修小白一个,大家看看这显卡还能不能修好

网友:
先试试驱动吧,不行就热一下芯片试试

网友:
一块一块的检测

网友:
检查下电容有没漏液。

网友:
你所描述应该是电容

网友:
是空焊有可能

网友:
这么便宜的显卡15块都买到一个好的,修这个用来练技术是可以的,赚不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