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35G 型号 INSPIRON 14Z-5423 开机报警3声无显示

楼主(2014-12-16):
戴尔笔记本P35G 型号 INSPIRON 14Z-5423 开机报警3声无显示,有时不开机要按复位后才行。
该机型号为 INSPIRON 14Z-5423 主板集成 I3cpu EC为 NPCE885PAODX 桥 SLJ8C。系统装在SSD的32G三星固态硬盘上。
经查是显卡供电问题,修好后电池充电一直显示52%,拔除适配器就断电。测电池无输出难道电池坏了。
但是拿来时用电池可以开机。附bios程序。 戴尔笔记本14Z-5423 P35G

网友:
解锁 试试,,,,,,,,,,,,,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戴尔P35G 型号 INSPIRON 14Z-5423 。用户刚买3个月,不想找售后,说太麻烦,路远,耽误时间。I3CPU 好像集成显卡,bga焊接。采用固态硬盘系统启动win7不到5秒。这个型号的笔记本电池是内置的,有两块,一般拆不了。

戴尔dell 14Z-5423

网友:
官网回复:
您好, 请尝试以下操作:

接上充电器和电池,

1. 开机连续敲击F12, 选择Diagnostics, 进行硬件检测(屏幕出现彩条时请按YES), 看看是否有任何错误警报音和错误代码, 如果有错误, 请记录下error code和validation code回复帖子.

2. 开机连续敲击F2, 进入BIOS后, 在MAIN画面下找到AC adapter type, 看看括号里面写了什么, 如果是数字(例如90W, 65W)则正常, 如果是unknown, 则充电器有问题, 需要进行保修.

谢谢您!

网友:
开机连续敲击F12, 选择Diagnostics, 进入硬件检测
AC adapter type     65W.屏幕出现彩条时请按YES是跳过屏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