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飞利浦220V显示器接屏线不通电,小电容问题

楼主(2014-12-16):
客人拿来时不通电,报价120,以为是电源板问题,测试电压都正常,后没接屏线就通电正常,无电容鼓包,,测试一黄色470 16V的电容在5V。直接换掉就可以了,留着以后碰到这种现象上迅维修有个记录吧,

网友:
再配上一张修复的故障图 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能不能准好是彩图、

网友:
液晶电视我是刚接触,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
电源板120好价钱啊

网友:
换了以后电压几伏哦

网友:
换了电压还一样的,就是插屏线后不掉电了

网友:
黄色的电容的主板的还是电源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