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 今天秒的两台机器。

楼主(2014-12-16):
客户发来的 两个裸板!
第1台 型号:联想 V360
故障:不触发
维修措施: 因为这一台机器有通病。 不触发,没待机3 5V ,刷EC bios 会好。跟我这情况一样, 就刷了试试。 没想到奇迹发生了。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 外接显示 OK

第2台 型号:华硕 K40AB
故障:不触发
维修措施:经测量发现 没待机3 5V ,量了下对地阻值不短。 然后去查工作条件,发现条件都正常, 果断换芯片。 这个芯片是RT8205跟51125 可以代用的,换上去 3 5V出来了 按开机键有电流跳变了,外接显示OK

新手啊,只能秒秒这些机器了  求大神们加点分。

网友:
怎么加分啊 不会啊  在哪

网友:
额 运气不错啊

网友:
只要赚钱就好!!!!!!

网友:
能秒就不错了,修机器最希望来钱快还是秒的好.

网友:
很给力啊很详细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啊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敢情好。都是通病

网友:
这钱也来的太容易了吧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看到就头疼这真不容易啊

网友A:
新手都开始秒杀了,有前途啊。

网友:
简单来钱快

网友B:
第一个通病
第二个秒杀
没什么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通病
第二个秒杀
没什么难度

是啊。  难的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都开始秒杀了,有前途啊。

完全是靠这几个月在电脑店待的经验修啊。     理论一窍不通

网友:
楼主牛啊,一下就秒杀两台机器

网友:
秒杀2架不很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