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3450键盘失控

楼主(2014-12-16):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笔记本,型号为DELL V3450,故障为键盘失控,先进系统进行测试,发现键盘一个键都不能用,再测试发现接键盘触摸板也不能用,先怀疑系统有问题,于是进PE发现问题依旧,没有办法,买来一个新键盘试一下,再测试还是一样,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查看下IO附近是否有进水痕迹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啊

网友:
找个图纸检查键盘接口供电,正常刷BIOS看看.

网友:
对地打值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测量键盘连接的电容阻值如何正常否

网友:
换个键盘试

网友:
此故障已经解决,最后借来一块电池,进系统拿来USB键盘,接上鼠标从官网下载了一个最新的BIOS,刷完就好了,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这在红情况先拿USB键盘试。

网友:
看看键盘接口

网友:
要不就加焊显卡  试试

网友:
在看看外接键盘可以用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刷BIOS然后换EC,不行的话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