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花屏 短路 烧内存

楼主(2014-12-16):
今天拿来个Z470, 插电流表短路 大短,赶紧拆机,在加点不短了 ,但是有嘟嘟的想!
像是电感虚汗 或者是电容漏电了 在论坛里看到有通病,说是3V 5V电容问题 ,直接换了,换的6.3 1000,
换好后加电 ,电流变成0。06,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以为是换的电容不行 型号不对 ,又换了一样的也是006 ,但是可以开机了,也不想了,
以为问题解决了 到马上进桌面的时候花屏了  ,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刷了BIOS 换了显卡 和显卡供电,还是花屏 只要不驱动显卡就没事,真是无语了
是不是3v 5V的电容有问题呢,把俩个电容摘掉 在插电 瞬间短路 大短,电流跳上去去马上又是000 。
只要把5V的电容安上就没事了 也可以开机 但是还是花屏 ,现在已经烧了我2根内存 我都不敢修了  。

网友A:
还有短路的地方,重点怀疑内存供电电路,烧一条就长记性了,还烧出第二条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短路的地方,重点怀疑内存供电电路,烧一条就长记性了,还烧出第二条来.

刚开始烧一条 我以为是打铁坏的呢  后来试试的就又烧了一个 才知道是吧5V电容摘下来就烧

网友:
联想现在的机器貌似越来越难搞

网友:
再烧就亏本了

网友:
到现在还没修好 估计得换班了

网友:
呵呵    没事 长记性

网友:
应该是亏本维修了吧

网友:
这机器亏本也要修好要不然自己这关就过不去的

网友:
待机有点高啊 还有问题没找出来 烧二条内存这机修的可能要亏本

网友:
我看应该是内存供电 的问题  看看 是不是有管子被击穿了  内存供电 不稳定才烧的

网友:
裸机测试 开机测各路供电 电压   或者裸机测对地阻值  不要盲目的上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