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4-12-16):
本来能亮的显卡,有两片贴片内存,如果去掉其中一个,还能亮吗?有过实际经验的回复,别乱猜。拜托!

网友:
不行,不会亮。

网友:
不行,不会亮

网友:
不会亮  我时过

网友:
楼主说的是显存芯片吧   当然不能取掉其中一个了!

网友:
如果只有两颗显存芯片,取掉一颗还能亮,那还真是怪。但一张显卡才两张颗粒,那到是少见。

网友:
我见过专业维修显卡的,要先屏蔽掉拆掉的显存,才会亮,我倒没试过,也没显存检测软件

网友:
不行的最低两片才能工作

网友:
接CRT显示器会花屏的,液晶可能不亮或花屏

网友:
不行不会亮 就像人分成两半

网友:
就好像内存条的芯片一样,即使一个脚松动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