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43AT 主板跑 0b 80

楼主(2014-12-16):
有块双敏UP43AT  CPU电压 内存电压都正常   诊断卡跑0b 80 是双敏意思

网友:
BIOS本身有问题吗?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最基础的开始搞!!

网友:
多换几条内存试,既然内存供电正常,象这种先刷BIOS 是不应在先,即便能跑码,只有过了内存才有下一步。

网友:
赞同4楼观点,别动不动就拿BIOS开刀

网友:
建議先刷bios...

网友:
先备份在刷bios

网友:
先备份BIOS然后再刷

网友:
先看内存插槽和内存条金手指有没有氧化的,检查后没问题在换根内存,然后在BIOS不迟,

网友:
你先  量下供电什么的  然后在洗洗刷刷   还是不行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