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屏暗

楼主(2014-12-16):
就是主板上屏线接口的0欧电阻坏  为什么坏旁边的电容短路

黄盖打周瑜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看懂呀,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是这机器的通病,换屏供电保险后5A短是旁边的电容坏.

网友:
仔细读 保险段是因为电容短路造成的

网友:
嗯,过流引起的电容路吧

网友:
什么意思修好还是没修好

网友:
电容不良短路电流增大烧了保险

网友:
通病啊 保險司換了 電容換就行了

网友:
电容不良,引起短路,保险起保护了

网友:
可能就是那个电容质量不太好  一不小心就坏了

网友:
旁边的电容是滤波的吧,是一起拆还是加电烧出哪个发烫还是?

网友:
没说明白也能叫维修经验

网友:
没看懂呀,什么意思

网友:
对这是个通病,如果不是灯管或者高压板坏的话,那大部分就是保险坏了

网友:
电容不良短路?

网友:
就是因为电容短路 然后保险才保护的

网友:
  bu     dong     ni      shuo     shen     mo

网友(2015-01-21):
大侠们能不能说清楚点 是哪个电容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