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V470独显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4-12-16):
机型:联想V470独显
故障:待机电流0.015,按开关不触发

拿到机器看了下外观和螺丝,发现是拆机过的。迅速拆开裸板观察,发现CPU供电那块铁壳管给修过。。。其他地方没发现动过,测量了下各电感没发现短路,不触发主要看下待机电压和EC的条件是否出来
1  ,测量开关有3V,按开关也能拉低 ,测量EC93脚KBC_PWRBTN_EC#有3V按开关也能拉低

117脚PM_PWRBTN#无电压,打了下阻值正常,问题应该在EC这边的可能性大。

2,简单测量EC供电正常
3,测量EC的17脚LID_CLOSE#,电压3.3,正常

4,测量EC73脚AC_IN_KBC,电压3.3,正常

5,测量EC20脚RSMRST#_KBC,无电压,根据前面的测量,不出RSMRST#_KBC要么EC坏了要么程序错误,直接刷了个程序,开机上电。。。
看来此板子不开机就是程序引起的。。。

裸板多测试了几次直接不开机了,待机变0.1A多,草了,摸待机芯片发烫,料板拆了个51125代换了51123,开机上电亮了,再开不亮了待机又变0.03多去了,麻痹的有这么坑吗?直接换了个新的51125,开机正常了,测试2个多小时没事了。。。看来是修好了!
最近修本越来越少了。。。。兄弟们呢?

这个机子修起来没什么技术含量,小白可以看看不触发维修思路,BIOS和图纸也传上来了,方便大家看看给点分啊,圣诞和新年都到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不错哦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奉献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机器不触发
不过 铁MOS是通病 是你改的普通管

网友:
现在越来越讨厌联想的机器了

网友:
你的机器CPU 没有坏???

网友:
看完确实技术含量不是太高,不过最后一句话很好,圣诞和年即将到来,那就鼓励鼓励吧,一起进步……

网友:
思路清晰,成功了一半

网友:
LZ 思路很好

网友:
换了3个51125才好,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厉害,那个带小芯片的不怎么好改

网友:
那管子改得不错

网友:
51125和51123 有些机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代换的。。。。

网友:
这管子改的 能不能跟我说说呀 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