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5高压板短路造成不开机

楼主(2014-12-16):
昨天客户送来的,高压板坏,拆机更换通用板后亮了,不能调亮度,想用测量一下调亮度是的电压变化,不小心把+20于亮度脚短路,马上黑屏掉电,再开机无反应了,各位大侠,这估计是吧什么烧坏了 ,本人小白,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小问题,赚了

网友:
不好说 有可能显卡或北桥

网友:
看看 EC 是否损坏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
拆装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EC挂的可能性高

网友:
EC挂了  根据上电时序 测测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为了生活还是要努力的学习,我现在还处于板级维修状态

网友:
EC  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