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cer 193通病

楼主(2014-12-16):
.百度经验:jingyan.baidu.com
客户描述显示器故障问题,能通电指示灯也能亮,而且在开机显示宏基LOGO的时候瞬间就黑屏,有时候多按几下开关就又恢复正常了,但不稳定用不了多久就黑屏了,这款型号的有个通病就是驱动主板上挨着VGA接口右边的Q110和Q111 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容易坏已经是通病了。排除灯管和高压问题。手摸驱动板Q110和Q111发烫,不用说肯定这个坏了。型号是M7A,没有找到同型号的就用H2A 代换的。换上就点亮。用了2 3 个小时没问题就叫客户来取件。这是宏基V193W显示器通病.

网友:
多谢楼主这个我就收下啦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肖特极2机管M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