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 上电到0.33 卡主10秒后掉电 在开机还是一样

楼主(2014-12-16):
联想Y570   板号:LA-6882P REV:1.0  原来是键盘有2个键不能用且进桌面掉电 主板拆掉  换键盘后 测试3个多小时一直正常 然后装机  在开机就一直卡到0.33掉电 又把板子拆出来测试  无CPU 供电 VR_0N=3.3 PROCPWRGD=0V 95831供电都有 拿掉24脚590欧电阻 CPU有1.0V电压  刷BIOS多次、加焊PCH结果都一样请教大神是哪里的问题,难道是PCH坏了?

网友:
后级短路拉低所致

网友:
我把能测的都测了  下午刚换了一个 桥 HM65 的  结果还是一个吊样  彻底无思路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月饼大哥在吗  彻底无思路了

网友:
想问下 如果不装CPU的话 PROCPWRGD 电压不是不不出来  看来这就是传说中的95280 不好修啊

网友:
上面说错了 是95831

网友A:
很多条件你都没查,

网友:
换CPU,查反馈电路

网友:
应该是cpu这块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块Y570掉电,冷机能开半个小时,然后开始掉电,重开能开到LOGO又掉,之后跑到1.3又掉,LOGO也不显了,一直开到1.3左右一直掉不显.查不出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条件你都没查,

还有哪些条件 请大神指点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桥换了,座子焊了还是否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