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不触发 换了IO 刷了BIOS 开机的条件对着图纸检查了一片无问题

楼主(2014-12-16):
神舟A460P不触发 南桥不发出SLP3 SLP4 换了IO  南桥 刷了BIOS 开机的条件对着图纸检查了一片无问题  好像发现RTC只有2.2V 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不晓得正常不 换了CMOS 电池一样

网友:
估计是小电阻的问题拉低电压了也可能是小电容微短路

网友:
ec和南桥的条件测了吗,有rsmrst。就是开关信号了。。

网友:
果断要把RTC  修道3.3就好了   查下电路 不行就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