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显示 跑马卡17

楼主(2014-12-16):
一台Hp G4的二代I 3主板开机不显示,拿过来,而修机,换过内存,我用万能电源测试,电流能跑到1.4几,就是不显示,刷BIOS HM65旁4M的,还是不显示

,看架构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A3MDQ5fGMyMDk4NTA3MzliZDBiYmI0MDM1N2Y5Mjc4NmZlNzc5fDE3NzY1NjExMTc%3D&request=yes&_f=.pngLVDS信号是桥发出来的,难道HM65坏了,开机按住桥试了一下,还是诊断卡代码还是没有过17,后来多试几下,诊断卡跑码过17到F9,应该显示了吧,接屏,果真亮了。

网友:
你没有先用外接试一下吗!

网友A:
这机器修到最崩溃的时候,,,,结果是,显卡27M晶振坏,更换晶振完美解决。

网友:
我今天也是碰到这个机器 很让人头痛 上电1.4有下到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修到最崩溃的时候,,,,结果是,显卡27M晶振坏,更换晶振完美解决。

不怕崩溃,就怕崩溃了还没好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最后加焊桥好的吗?

网友:
说了半天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貌似显卡坏的多,惠普的机器就是这样,尤其a卡

网友:
这板桥坏的很多、
先加焊下桥再说

网友:
这就是南桥虚了 。

网友:
这机子我遇到好几个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17是不过显卡的的代码

网友:
楼主加焊桥好了吗?

网友:
上次碰到屏线不好的

网友:
这个显卡的问题啊,得换掉,加焊不好的

网友:
没说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