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B2770 黑屏

楼主(2014-12-16):
收到客户送修三星B2770显示器 故障为烤机黑屏下就亮了 求高手指点
黑屏

网友:
高压板问题吗?

网友:
什么是烤机一下就亮 是用点屏器 一下就亮吗

网友:
可能是电容

网友:
就是用着会黑屏一下 然后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拆开看的呀,这个不是灯管就是高压

网友:
换高压板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