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12-16):
今天接到一台 HP  CQ45的机器,客户反映进系统老是掉电。接过机器试了一下,果然进系统几分钟就掉电了,风扇声音很大。当初以为是散热问题,拆机把风扇散热片都清洁了一下,装上试了一下刚进系统又掉了。有时候不进系统就掉了  量电压未发现异常, BIOS,CPU 内存  显卡 换过依旧,哪位兄弟修到过,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哪里供电不稳。。待机的滤波电容  CPU滤波电容 显卡供电芯片 这些看下呗。。。

网友:
这个不好搞啊

网友:
我的也一样  正头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