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in1940mwb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4-12-16):
首先电源线什么的都检查过了,通电显示器电源灯不亮,拆壳看了一下电源电路,表面上看了一下,觉得可能是其中一只电容坏了,本人只是个爱好者,基础基本为0,所以也不好判定,请教一下各位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要换了损坏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先看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A:
晕。。。电源管理IC 都炸了 还不换掉 怎么可能会有电压过去了  电源IC 换掉打对地阻值,估计桥也废了 保险也报销了 还有开关管也打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IC炸了  换IC  估计R605也开路了

网友B:
电源管理IC 都炸了 还不换掉 怎么可能会有电压,建议找东电炉的便宜修复,你这水平越秀越。。。。个人意见

网友:
检查电源输出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IC 都炸了 还不换掉 怎么可能会有电压,建议找东电炉的便宜修复,你这水平越秀越。。。。个人意见

呵呵,准确说我是还没入门的水平,这是单位闲置的电脑,我拿来练练手的~

随便问下电源管理IC有卖的吗?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晕。。。电源管理IC 都炸了 还不换掉 怎么可能会有电压过去了  电源IC 换掉打对地阻值,估计桥也废了 保险 ...

想问一下IC爆了怎么知道它的型号呢,不知道要怎么看?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IC爆了怎么知道它的型号呢,不知道要怎么看?大哥帮帮忙~谢谢!

看下上面标着什么字啊,炸掉看都看得到的,这种直插的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型号你看下是不是SG5841 或者6841 如果不是只能求助有这个板子的人了 因为那样才能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上面标着什么字啊,炸掉看都看得到的,这种直插的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型号你看下是不是SG5841 或者6841  ...

哦,好像爆掉就是有字的部分,我再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D:
乖乖,还没有修好吗

网友:
电源IC 都爆了, 赶快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乖乖,还没有修好吗

呵呵,本人初学者,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还需要很多学习~

网友E:
先把烧坏的换掉,确认线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烧坏的换掉,确认线路有没有短路

IC爆了一部分,我仔细看了一下剩下的部分,分别是:
LD7904
1224A

大神能看出完整的型号么?

网友F:
一切都有可能的换了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切都有可能的换了在说

大哥知道这ic是什么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