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a790gx,a770昂达主板不跑马

楼主(2014-12-16):
今天收一批a790gx,a770昂达主板不跑马,第一块很快搞好没有内存供电,换芯片好,第二块就是奇怪问题,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正常阿,测pci插槽了a15脚 都有复位了,测pcie插槽a11复位脚没电压阿,复位是从南桥发出,没有图不好找阿,,部分没复位难道是桥问题或者没有收到pwr_good信号,按amd时序来说收到pwr-good就应该发出ldt-pg,pcirst,a-rst,ldt-rst,现在pci插槽了a15复位正常了,我阅读很多电路图pcierst有的直接由南桥发出有的经过io转换出的,跑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阿,但是我发现bios给刷过了,我测一下bios1,5脚2.6v很快跳到1.5v不正常,这个电压是3.3v才对,是什么拉低了吗,1,5脚是经过470欧电阻来上拉的,两边都是1.5v拆bios,电压一样是1.5v阿,晕阿,只能找一些电路参考了 这电路提示了我,是待机供电来的,那么就说不开机就有,我关机测bios的1,5有3.3v电压,上电就变为1.5v供电,问题很明显了阿,不是南桥,就是bios了,我把bios1,5豁断电压还是1.5v伏了,刚才不是修好一块了把bios移过试一下,开机测bios1,5脚变为3.3v正常了,跑马了,pcie插槽也有3.3v了,我分析时序,当南桥pwr-good后就发出ldt-pg,pcirst,是不是之后读取bios再发出a-rst,ldt-rst才对,不然解释不了,请高手分析一下,第三块一样是昂达a770sd3和上面一样没有pcie插槽复位电压,但是bios有1,5脚3.3伏,不用说刷一下先bios,跑马了,,这样更证明上面时序不错的阿。。。

网友:
基地高手呀

网友:
问一下a-rst,ldt-rst这两个是什么复位啊

网友:
南桥收到PWR_GOOD后就会发出各种复位,只是部分主板BIOS损坏会导致无复位,这是个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南桥应先读取BIOS后再发出所有复位的。ldt-pg,pcirst,并不是在读取BIOS之前就发出的。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南桥应先读取BIOS后再发出所有复位,这个绝对不可能的阿,pci插槽都有复位了阿。。

网友:
复位后再读bios

网友:
如果复位后读也不对,上面说过了阿。。不是很对阿

网友:
BIOS也经常会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出错了 拉低了复位吧,或者让复位只有一半(不跑码会复位只有一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收藏学习了

网友:
最终是BIOS引起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前段时间也遇到一块昂达770主板,也是A15有复位,但是PCI E复位电压为0 ,一直找不到故障点,原来是BIOS问题啊。可惜主板客户拿走了。
      此板还有一个通病,就是PS2的键盘鼠标的时钟脚其中一个电压为0 ,不能认鼠标或者键盘,换io基本无效,多是南桥问题。

网友:
应该南桥先复位,然后,寻址南桥读取BIOS程序

网友:
BIOS也会导致电压的变化?

网友:
把北桥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