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现代19寸宽屏或HKC19宽屏电源板5V功率变小处理方法

楼主(2014-12-16):
换5V输出滤波电容,换震荡芯片供电电容50V22-47UF(这个一定要换),换431,431要对型号(这个损坏可能不大),大滤波电容(有320v)不用换,没有320V就要换,换光耦光耦要对型号。基本能修复这种故障。
芯片

网友:
应该是电容容量变小造成功率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