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教你拆机iPad 2全过程

楼主(2014-12-16):
iPad 2背面,放在这个位置握着手会挡住扬声器。

正面与iPad1代差不多,多出一个FaceTime摄像头。

厚度对比:左侧是iPad 1,右侧是iPad 2。

扬声器来个特写,激光打孔。

下面开始拆解啦,能够使用热风枪才能揭开屏幕。

因此大家没事别学习。能拆开也在未必能够装回去,就算能装回去了也不会很完美。

就需用热风枪吹完之后,撬开...

打开鸟,据说这个屏幕苹果批量订购的价格是$170/块。

拧开螺丝。

打开屏幕下面,3块超级电池,有是比iPad1多了1块,但是续航同样是10个小时的保证。

拔出屏幕排线。

拔出触摸屏幕的排线。

将其余所有的线拔掉。

接下来就是主板了。

很小巧吧,高度集成,苹果设计功力不可小视。

转过来看看元件,框住的两个元件是Broadcom控制器,为触摸屏服务嘀。

这个WiFi发射接收元件也可以打开...

翻转看看细节。

iPad2最大亮点,A5处理器!

背面。

拆电池。

3块是连在一起的,新款电池的容量增大到了25Wh,略高于旧款的24.8Wh。

拆后置摄像头。

取下,好Mini吧。

来个特写先,嘎嘎。

背部的电路板。

最后来一张完整的图:

网友:
DNPNL620FR98

网友:
苹果的东西做工堪称完美啊

网友:
版主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刚拆了一台MINI2  被我拆坏了

网友:
都怕修了  咳。。

网友:
通过楼主发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拿到苹果后不知所措

网友:
楼主 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网友:
这个就是屏不好拆,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我的ipad3不知道怎么拆开,扣了好长时间没扣开,原来要用热风枪吹啊,明白了

网友:
心惊胆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