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3有时不显示,重启就OK了

楼主(2014-12-16):
手上有台惠普CQ43的机器,有时开机不显示,强制关机再开就好了,连续断电开机几次也都正常,进系统一切正常,没思路,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不行的话在加焊北桥

网友:
我有台B460 I3独显机器也是同种情况,有时候开不起机的时候关掉再开一次就可以正常使用 。显卡更换过,不晓得啥子问题。

网友:
先换内存 cpu 试试

网友A:
内存,CPU,换下,开不出的时候查下待机,EC,南桥的条件,看下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不好搞换板板子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CPU,换下,开不出的时候查下待机,EC,南桥的条件,看下

电流跳变只是不显示,跟待机什么的没关系吧?

网友:
应该是信号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