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的吐血维修过程

楼主(2014-12-16):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420的机器,据说是开机没显示,接过来,拔电池,接上电源开机,开机,屏上没显示,但表上电流有几次跳变,应该可以亮机的,果然等一会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就想换个屏试下,客户见到我拿了一个屏准备试屏,说“不是屏的问题,我刚换了一个新屏还是这样才拿过来修的,我在别的地方看过,那里说是显卡坏了,要换显卡,380元,我觉得太贵了,才拿过来你这边看一下”。既然是这样,我只有排除屏的问题了,就拆机检查。先查屏供电,查到F4901坏,
给客户报价200元,经同意维修后,先打发客记走,跟着更换保险,接屏通电测试ok,装好机后,放一部视频,点支烟休息一下,大看完一部视频都没什么问题,就通知客户来取机。客户取走机后,以为就没什么事了,那知道第二天客记一早就过来了,说电脑还没修好,还黑屏。我晕,接过来,开机有显示,但到进系统的界面就黑屏,最初以为是系统的问题,重新ghost,但还一样,再一步一步安装一个纯净版的,打上显卡驱动后,还是进系统黑屏,心想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就跟客户说这机器除了屏供电电路有问题外,显卡也有问题的。再回100帮他切底修好。好说歹说,客户最终同意,再次打发客户走后,拆板,上BGA,悲剧出现了,温度太高、助焊膏打太多,显卡、显存都爆珠了,晕死,只能把显卡和显存取下来重新植珠,跟下来雪上加霜的事情又出现了,在主板焊盘打胶处有好几个点掉了,线也拉了起来,md,量了显卡一下,还好没短路。静下心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半天的时间,最终把焊盘补好,显卡和显存也重新植好珠,重新焊到主板上,
装机测试,三个小时过后,反复开关机几次,一切正常,心想这相应该没问题了吧,但怕不稳定,就结定再测试时间长一点明天再叫客户过来取机。那知道第二天过来,一开机还是进系统黑屏,tmd,气得差点吐血。细想了一下,点是补好的,做bga时也很小心,难道真是显卡的问题?还好手上有216-080900的显卡,先换上再说,再交换上显卡,涛声依旧。郁闷了,是什么情况?抽根烟,想了一下会不会还是屏的问题。再换上自己测机的屏,结果能正常显示,再测试两天没问题。 此机的问题总结:故障一、客户带电换屏,把保险烧掉。故障二、他自己换的屏也是有问题的。发这个帖是为了使广大维友引以为鉴,要细心,不要像我这样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如此复杂。

网友A:
遇到这种胎神客户 少于300多 老子直接不修 滚你 M  的    这样问题不是 那样问题不是 你自己都回判断问题了 你T M的自己修啊 草

网友:
外接没事吗

网友:
外接一直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  如果是显卡桥的 问题直接交换  换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
这个坏屏值得研究一下!估计是某个小件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胎神客户 少于300多 老子直接不修 滚你 M  的    这样问题不是 那样问题不是 你自己都回判断问题了 ...

说的对   最烦那些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得人

网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修线路 做显卡现存 换芯片 换屏 这个过程不容易

网友:
有时客户说的,只是提供参考,具体怎么操作,决定权还在师傅,客户他又不懂

网友:
现在这大明白客户老多了,

网友:
兄弟,你厉害x

网友:
牛啊 、怎么补焊盘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胎神客户 少于300多 老子直接不修 滚你 M  的    这样问题不是 那样问题不是 你自己都回判断问题了 ...

其实对这样的人最易要价,因为他已走头无路了l!

网友:
焊点掉了要怎么修补

网友:
用细一点的铜线补,不要短路。

网友:
这样自以为是的客户多的很

网友:
今天与到给你故障一样的机器。流泪啊。没修过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版主给力,谢谢分享

网友:
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屏背光问题吧!

网友:
干了这么多,最后能好,虽然走了弯路,还是搞好了,工艺相当不错了

网友:
是不是暗屏哦

网友:
哈哈客户的话不要尽信

网友:
靠  你才报200   哎呀  人家都报380  你就报个差不多价格呗

网友:
这一路走下来,真的不容易,我也深有体会。

网友:
维修就是细心细心在细心

网友:
楼主打黑胶主板 显卡加焊水平要提高 这次算运气好的 费点时间芯片和主板都没坏 如果主板坏了 就麻烦了 少不了跟客户一翻解释和争论
如果没事先说明风险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胎神客户 少于300多 老子直接不修 滚你 M  的    这样问题不是 那样问题不是 你自己都回判断问题了 ...

他无路可以走了,可以多要点的,既然屏都买的起

网友:
最好不要听客户的,我维修的时候就只是听客户讲完故障现象和如何坏的,其他的就靠自己判断了,有的时候听客户的是会走弯路的!

网友:
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不过真心觉得楼主很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