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V关机只黑屏,不断电,关机后风扇仍然全速运行。

楼主(2014-12-16):
前段时间装系统的时候,c盘都格掉了,在bios中要选择启动项的时候发现风扇很响。在PE里用软件查看了转速6200多,CPU温度是30到40之间。感觉风速比以前大了。后来装了windows10 x64和windows8.1 X64,装不装驱动都一样,风扇很响,没有动过任何硬件的。也尝试刷过官方的BIOS 212,210版本,还是一样的。

昨天送华硕售后检测,光检测费就花了100,答复只是说主板坏了,具体哪里也不知道,但是换主板要600,我说先不修了,看下各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吗?看能否帮忙比较快速的确定下问题。然后试下有没办法可以自己修一下。谢谢!

主要问题就是在BIOS里按F10保存并退出后,等差不多40秒才会重启,这期间是卡在BIOS界面动不了,在系统里重启也是黑屏比以前正常时比较久的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启动. 按关机就只是会黑屏不断电,风扇一直运行,按Caps lock,显示灯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
BIOS起很大作用

网友:
笔记本不通电有时跟BIOS也有关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你个人能够解决的 可能性多了去了 没人可以准确的给你说是什么问题。。。呵呵。。。怎么可能不出一分钱就解决问题呢。。。。你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不会修 这个不是简单的说插拔下哪里就可以解决的 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也是可以送去修的,先看下大家觉得问题有多大,只是售后一说就换主板要600,我估计整台机卖1500也够呛了吧。

网友:
有没有朋友可以说下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或者大概要多少钱呢?

网友A:
多刷几个BIOS试试,不行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刷几个BIOS试试,不行换EC。

换ec我自己应该搞不定了,没有工具,呵呵,不过关机跟这个有关系吗?网上搜到是说等待开机命令的,请问还有哪些BIOS可以刷,我在论坛看到的h*38那个贴好像没找到这型号的。

网友:
这里有没深圳的商家哦,报个价我送去修也可以,明天先去拿回来刷下bios

网友B:
把光驱硬盘拆掉看看进出BIOS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先考虑换风扇。

网友:
拿回来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7887,这个网址的bios可以直接用自带的easy flash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光驱硬盘拆掉看看进出BIOS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先考虑换风扇。

您好,华硕售后的跟我说他们试着换了主板就好了,所以他们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具体是不是真换了就不太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华硕售后的跟我说他们试着换了主板就好了,所以他们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具体是不是真换了就不太清楚 ...

售后换板在保内不用钱就换,如果要钱估计要价也较高。自己不会修就直接找个维修点,看上去客人多,维修设备多一些的就行。砍个价格在200以内估计可以修的。这问题应该不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售后换板在保内不用钱就换,如果要钱估计要价也较高。自己不会修就直接找个维修点,看上去客人多,维修设 ...

如果对维修有兴趣也可以下点时间学习一下拆装机,主板检修的流程。

网友D:
兄弟你问题是关不了机吗?还是死机?还是关机风扇在运行吗?运行时LED灯亮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维修有兴趣也可以下点时间学习一下拆装机,主板检修的流程。

好的,非常感谢,我再看下怎么处理,学的话可能一下子也弄不好这个,您大概说了个价位我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问题是关不了机吗?还是死机?还是关机风扇在运行吗?运行时LED灯亮了没?

就只是关不了机,重启比较慢,开机后不会死机的。关机时只黑屏,风扇很响。您指的是哪个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问题是关不了机吗?还是死机?还是关机风扇在运行吗?运行时LED灯亮了没?

就像图中的触摸板旁边前面三个灯亮,还有开机键的电源灯也没有灭。

网友E:
这机器你最好先刷BIOS,K42的BIOS问题多,大家都知道,除非你不是做芯片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你最好先刷BIOS,K42的BIOS问题多,大家都知道,除非你不是做芯片维修的

我不是做这行的,自己的笔记本出问题了,网上搜索搜到这个论坛,看见都比较专业,就发个贴咨询下。请问论坛里下载的4M的bios要怎么刷,好像按F4进去认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
过保修的机器拿售后去检测!还花了100!你在外面100快都修好了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最大 慢慢刷吧  要不也没办法了

网友:
我的神舟k480n问题和你的一样

网友:
我的神舟k480n也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
找台湾那位工程师帮你写BIOS文件吧

网友F:
还是bios问题  要修改版的bios  小白就不要瞎搞了

网友:
可能是BIOS

网友:
换EC或者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bios问题  要修改版的bios  小白就不要瞎搞了

问题是我不是很确定该拿给谁修,别搞不了的又收我检测费。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各位说是bios原因的朋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没动什么硬件,bios就会自己改变吗?因为之前一直是正常的。

网友:
打算周末拿出去看下了。

网友:
去专业维修店吧,这种问题没必要换板,两三百可以搞定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今天问了个说不修啊,深圳哪里修比较好,大家给介绍下。

网友:
BIOS刷不好就弄IO,对芯片级维修感兴趣就学啊

网友:
今天问了一家还没答复,就自己又刷了下bios,结果用winflash一直在重复删除,关掉后就开不了机了。充电也没反应了。。。

网友:
那个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华硕同一个型号也分很多个BIOS

网友:
刷多BIOS试试,换EC,加焊南桥

网友:
若果没有动手能力还是不要尝试维修 免得扩大问题

网友:
不是 我们做维修的 吧!

网友:
K42系列很认BIOS的, 上次我修一台刷了五六个才风扇不强转了, K42系列BIOS程度不匹配,就会引起风扇一直转, 再说你又不是专门维修的,你可以选择去外面技术好一点的电脑店去维修啊,不一定要去华硕维修站,维修站都很坑爹的

网友:
感觉不像啊

网友:
BIOS程序坏了吧

网友:
就是没找到合适的人修呀,今晚再联系一个看下了。。。

网友:
苦海无涯''''''''''''''''''''''''''''''''''''''''''''''

网友:
去科技城。找个维修笔记本的,2.3百搞定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