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50卡LOGO

楼主(2014-12-16):
开机卡LOGO,硬盘换过,南桥吹过。故障依旧,拔了COMS电池有时能跳过去,但是报IDE错误。是不是南桥坏了。

补充内容 (2014-12-17 19:37):
已经解决了,无意间摸到CPU,一开机就特别烫,INTEL的温度不应该这么高的,再说Intel的CPU也没这么容易坏,是很老的CPU了。在一堆坏的笔记本里找了一个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拆了外设的话可以考虑南桥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把硬盘、光驱都拔掉看行不行,不行就换内存 CPU 刷BIOS看看

网友:
先刷 下BIOS啊!不行换南桥试下了,EC也会卡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