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411R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4-12-16):
今天接了个DELLM411R客户说不开机。拆开看见有PU4 2脚电阻有腐蚀换了个100K的亮了,但是单用电池又开不了机,郁闷死了擦了下找不到那里的原因这机子没图纸不知道该怎么弄了。上电池能开一次第二次就开不了,有没有高遇见这样的问题的呀

网友A:
首先排除电池不良的可能,其次查充放电芯片的检测信号正常吗?

网友:
首先排除电池不良的可能,其次查充放电芯片的检测信号正常吗?  支持

网友:
重点检测电池。和其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电池不良的可能,其次查充放电芯片的检测信号正常吗?

电池换了一样没图纸不好查呀

网友:
看这个帖子都是伟哥写的

网友:
有腐蚀是不是进液了  再仔细检查下主板吧

网友:
没图纸这个问题真不好搞

网友:
从充放电芯片开始入手查!电池不开机,应该是充放电有保护的地方!

网友:
没有图纸确实不好弄。你这个还能开一次。第二次就不行了。还是有部件工作不良,被保护了

网友:
我在别人的帖子上看到的一图纸,
希望你用的着,
如果修好了,发个贴借鉴借鉴,我今天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头疼啊
   换了电阻还是一样的情况丝毫没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