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vostro 5560 开机不显示.电流0.75求助

楼主(2014-12-16):
戴尔5560 I3 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电流如下0.8-0.82-.0.86-0.75不动了不插内存报警2声音。不插COMS电池5声音应该CPU已经工作。换内存不亮。测各路电压都正常。我多按几次开关有时候能亮,显卡加焊过。。应该BIOS没也问题。搜索坛里,也没次机的任何信息。这机子刚过保,不知到那位大侠碰到过,,,,,请高人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按时序修 如果有时候能点亮那有可能是哪里的虚焊了

网友:
刷blos就好了

网友:
我好像重植解决的

网友:
桥热了没?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桥加热过也不行。。。同行有bios吗?发个刷下。。

网友:
看电流像内存没有过。测量过内存电压VDD VTT VDDSPD 都正常。。用阻值卡打下数据 都没有误差。如果机器要点亮就反复开机关机几10次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也正常。。不知到那位大侠碰到过,,,,,请高人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