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寸液晶显示器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12-16):
今天碰到一台22寸三星液晶显示,开机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拆开后,15v和5.1v电压正常。我怀疑是驱动板问题,有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开关看了么?开关不好使也能导致不亮~

网友:
看型号。找MCU-刷。别问我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网友:
替换法最简单明了

网友:
三星疑难问题先刷程序

网友:
先刷个MCU式式…。

网友:
外接一对灯管看看灯管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