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nw有时开机白屏

楼主(2014-12-16):
前天 ,修一台三星943NW显示器,有时正常有时开机就白屏了。白屏时3.3V 和15V正常无波动。 见到这个机型坏高压变压器的比较多 但白屏和它有甚关系。果断带换5V滤波电解C201后正常。
三星

网友:
怎么知道201这个电容坏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
那些个电容都换了。花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
电源板的电容全换了稳当些哦。。

网友:
这钱应该好赚啊

网友:
这个机子,肯定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我去,这也行??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这个机子,白屏。
屏是M190PW01。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假三星通病驱动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