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独显 亲测亮机 百分百OK

楼主(2014-12-16):
三代I5  插着内存一开机电流跳到0.9几马上掉到0.3几,反复重启三次后不掉,保持0.9几不动但不亮,不插内存不会掉电,保持0.9几部亮,刷个BIOS就好了 版号附图片一张

G480 独显

网友:
刚好有一个,试试

网友:
华硕A84有个机器也这样 重启几次才亮机

网友:
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来 吧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请问是刷u5还是u6了,看图纸这2个bios都是进南桥的呀

网友:
要刷好几次??  这BIOS也是怪了。。汗
下次得注意一下了哈

网友:
这是不是南桥下面的那俩bios的程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刷u5还是u6了,看图纸这2个bios都是进南桥的呀

离南桥最近的那个

网友(2015-02-07):
试一下,刚才下了下别人的没好

网友:
悲剧,我用了没用

网友:
我的掉电刷了也不行

网友(2015-03-10):
引用 网友B:
离南桥最近的那个

请教下这两个bios是什么关系呢,怎么都是连南桥的,谢谢。

网友(2020-07-26):
亮机快不快,下载了几个亮机都慢

网友(2023-08-23):
试过了没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