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手机玻璃分离器 大家给点意见买哪种好

楼主(2014-12-16):
想买个手机玻璃分离器。  不知道买哪种好。 大家都是用拿中呢。 给点意见。

网友A:
触摸屏和内屏分离容易,问题是分离完往一起装时难度太大。要做好清洁,粘在一起不留痕迹,怎样才能做到?

网友B:
如果加工量大,买个好点带真空泵自动分离器,如果只是自己维修用买个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工量大,买个好点带真空泵自动分离器,如果只是自己维修用买个1500

什么1500。  不懂。  你给我介绍下了。 我不太懂

网友:
贵的成功率高

网友:
你推荐一款咯

网友:
这种高大上的东西,还没有见到过

网友:
{:4_128: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和内屏分离容易,问题是分离完往一起装时难度太大。要做好清洁,粘在一起不留痕迹,怎样才能做到?

楼主就是因为怕弄脏了屏才要买手机玻璃分离器的!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搞个

网友:
买回来有用吗、还不是要把压屏机真空抽气机一起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