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510p不通电小问题简单维修

楼主(2014-12-16):
今天下午客户拿来一台惠普8510p的机子,客户说开不了机,插可调电源测试不通电,拆机检查,打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3v5v对地只有60多,发现3v待机电压的场管Q70已经烧了一个洞,拆下Q70,测对地阻值还是60多,果断拆掉待机芯片阻值恢复正常,待机芯片型号为tps1120,换上去一个新的,待机电流为0.9,测3v5v待机电压没出来,查芯片工作条件发现3v线性电压没出来,打3v线性电压对地阻值为0欧,根据经验判断ec有问题,拆掉ec后阻值恢复正常,找一个新的ec焊上去,插电测试待机电流0.3,按开关电流一路就上去了,装机测试成功亮机,

网友:
属于秒杀呀!一眼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