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40E9F 故障现象:热机后花屏

楼主(2014-12-16):
此机是刚开机正常,大概通电 30 分钟左右故障出现,测量所有的地址线和数
据线均正常, ,考虑到是因为热机后才出现的问题,过孔的问题还应该放在第一位,当测量
到 U205 动态存储器的第 26 脚和主 CPU 出现开路,连线后机器恢复正常

、、、、发贴也好要时间,看完给点分吧,又不扣你的分,谢谢,有积分我也有动力发贴、、、

网友:
不错,修电视比主板要好

网友:
你把你维修的思路过程写下来,加上照片,大家看到更加清楚,加分也是必须的。

网友:
共享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网友:
这种问题难查啊 楼主修好了技术不错啊 过孔的发热会引起开路 还真没修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不好查,怎么想到查到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郁闷

网友:
就这么简单,楼主好技术。

网友:
很给力,希望可以分享维修图片电路图以及维修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