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过LOGO后有背光没图像

楼主(2014-12-16):
今天接了一台海尔简爱7G的机器是集显的·,开机过了LOGO后就只有背光没图像了,BLOS刷过还是一样的问题,HM55的桥,等答复

网友:
测下屏线接口的条件

网友:
能进BIOS吗

网友:
看看屏幕的保险是不是断了

网友:
外接看看,不行直接加焊桥

网友:
不显的时候看外接还有没有,如果有。就查LOGO前和LOGO后的接口信号对比,那个有问题就查那个

网友:
你的是HM55芯片组,看下有没这个L_VDD_EN

网友:
显卡 这机器有没有NEC大电容 不行换下

网友:
系统坏了。换硬盘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认为自己先多排除

网友:
南桥背面的小电感有没坏的,

网友:
写清楚点才好帮你,你先进PE试试。不显时 和显示时屏上的电压有没有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