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花屏的严重

楼主(2014-12-16):
Dell n5010的笔记本,一开机就花屏,挺严重的,正常登入系统会蓝屏崩溃,用低分辨率模式能登入,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吧觉得是这样

网友:
感觉 显存坏了

网友:
北桥也有可能的

网友A:
学习了,真的很好

子墨粉丝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应是显存问题!加焊一下吧。

网友:
查出问题了吗

网友:
显存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真的很好

这文不对题的.. 也是笑了。

网友:
低分辨率没事儿   那就绝逼是显卡问题!   加焊  不好就换!

网友:
N5010这本子显卡不是特别爱坏吗?刚刚今天还看到一个牛哥把这个机器的独显改成集显 我找下 给连接给你 嘿嘿 你可以参照一下 要是改了确定可以 记得上来跟大家说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2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