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苦逼’维修待机板,烧了4个芯片!!

楼主(2014-12-16):
二期接到黄老师发给我的第三块待机板,,苦逼的维修开始了。
首先结果板子大致的看了一下仁宝的板子,判断了一下各大电感分别是什么供电。顺便看了一下待机芯片。。周围掉件严重啊。。。
先不管了拿起万用表开始打值。公共点对地140。明显偏低!,老师说过对地偏低一般就是芯片内部短路。还有就是PWM上管击穿,一个表笔点公共点,另一个表笔测其他供电电感。当测到内存供电电感时,万用表响起了悦耳动听的滴滴声,哈哈,就是你了。风枪操起,直接干掉,再打值,公共点变成了雄壮的512!。
待机35V电感值都正常,看了一下待机芯片周边,掉件严重啊,对照焊盘和图纸大至的把零件补了一下 上图是最后修好之后发现全部缺件。(刚开始有个别件没补。。后面出点插曲。补了一下自举电容和电阻)....大致补好之后拆掉35V两路上管开始上电。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01,万用表测了一下公共点电压。17.9V。。咦!有点低啊。。可调上面是18.5V,表坏了?,于是测了一下接口电压18.5.没坏啊。。首先想到的是保护隔离管没导通产生的小电流公共点,图纸找到隔离管。看了一下2个P管受控于同个电压。测量第一个隔离管的G级7.8V正常,又测了一下S级18.5,说明此管以已完全导通。于是测了第二个隔离管D级17.9.。这种情况要不就是管子导通不良。要不就是公共点有微短吧!(猜的),不过之前打值公共点值正常排除公共点微短。剩下的就是管子了。断电直接二极管档搭上去DS值20。击穿了。风枪拆掉测了一下。。还是20判定坏。也懒得找管子了直接导线直连了。(以后维修客户板不要这样省事)见下图
再次上电公共点为18.5V。待机芯片 20脚V+:18.5V正常
6脚SHDN#18.5V。此时线性电压就会输出。测量LDO电压0V,断电打值LDO为20有短路啊。查了LDO去的地方只有一个是连接MOS管D级。其他给芯片本身。测量MOS没有短路。判断芯片内部短路 ,去黄老师那要了一个芯片。装好后先把上管都拆了。上电测量LDO5V已经有了。因为此芯片LDO滤波电容之前被干飞了,料板补的也不知道行不行。(料板被干的太猛。不晓得LDO的电容会换成其他电容) 万用表打了一下5V不代表是正常的,只有用示波器才能判断线性是否稳定。于是断电,打开示波器调好之后表针戳电容上面。上电示波器出的波形上蹿下跳。。。可惜波形忘了保存。,这样肯定不行,5V线性VL供电给芯片驱动自举供电和芯片自身VCC供电不稳定肯定不行啊 再次跑到料板堆里找啊找。一阵翻箱倒柜找个“成色”较好的料板,看下图纸摘了一颗LDO滤波电容。再次用示波器看波形已经成为稳定的5V 。看完芯片LDO,接下来就是2路的PWM开启了。。 测量结果ON3   1.9V(由2VREF上拉,正常),ON5  5V(由线性上拉正常)有了开启芯片就会发出驱动信号来驱动MOS。。此时上管已拆。示波器上场,看下上管G级有没有波形。判断芯片是否OK。于是随便测了一下5V上管G级波形如下 OK波形已出。再打下3V上管G级波形。。风平浪静,咋回事?。ON3开启已经有了1.9V。想了想没波形的可能就是自举基电压没有(5V已有波形排除)ON3开启没有(已有再排除)要不就是芯片本身或者自举电容没了。。等等自举电容,,因为之前掉件比较多。没太注意,看了看芯片周边,,你妹的自举电容电阻没了。 料板PWM周边找自举电容装上。O欧补上,这下应该OK了吧!再次上电测波形。还是风平浪静。。。咋回事蒙了。。5V波形有,3V为啥没有呢?翻开图纸继续看。没啥了啊,。。心想是不是要装上管子就OK了?(此处谬论,谁叫咱是新手呢)稀里糊涂的把上管都装上了。通电试试?、上电之前查了一下管子G级和相位。没断线,电感对地值都OK。自我感觉良好,把烧机线接好。通电。啪!只听可调电源悦耳的一声,,完了。短路了。。赶紧断电。心里默念。芯片可别挂了。。事与愿违。打值35V电感,尼玛30.(负载已断开)。公共点200.5V的上管也击穿。。芯片挂了。拆掉芯片值都正常。。仔细想了又想。。什么情况呢,,上管击穿的可能就是G级悬空自导通,。可是上电之前测过OK啊没断线。。难道是3VG级没波形造成的,,不应该啊,,正常情况3V不工作也不会导致这样啊。因为经验和思路不对造成的误判,以为3V不正常造成的。于是去黄老师那里领了一个芯片,准备把3V波形搞出来在装上管。。拆掉芯片把好的芯片焊上,仔细检查了一下,焊接良好。再次打值OK。去掉上管后通电,测得LDO3  5V正常 ,再次用示波器打了5VG级波形,OK正常。(心里又想是不是之前的芯片是不良的,导致3V不出波形。。)事实证明,示波器上去还是没波形。于是仔仔细细的又看了一遍图纸,对比了一下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那不同之处只有开启电压不一样啊。ON5是LDO开启。ON3为2VREF开启。又看了一下芯片数据手册开启最小1.7V 条件都满足喽。。是不是开启电压不够呢,不如一块都给它5V开启吧,于是打开图纸把其中一个0欧电阻调个位置 实物中的电阻位置 这下两兄弟都平衡了。怀着激动的心情示波器打了一下3V上管G级嗖嗖的 为啥1.9V开启不了呢。。不管了。可能补的件不是标称值不行。。,此时已经下课放学了。。把板子拿回宿舍吃完饭继续搞。换上2个好的上管。有看了一下图纸和芯片周边,发现反馈O欧电阻没了,。。 赶紧补上,扫荡式搜索芯片周边确定没有缺件。上下管OK。开始上电,当插上电的一瞬间。。。。啪可调电源的声音响的刺耳,我的心落入谷底。。又是一样。芯片挂了。。值又成了上次烧芯片的状态。。没思路了。。QQ问了下黄老师。。说了一下情况。黄老师说上下管同时换下,心想芯片都是地上捡的N沟道。有可能不般配。。继续逛逛论坛群里讨论了一下。12点了。。睡觉明天继续搞!(心想完事具备只欠东风啊!明天换好上下管和芯片就OK了)!
第二天上课,又去黄老师那边领了一个芯片,料板上拆了2组上下管。换上芯片。。先不装上管测了一下G级波形,,都OK。。然后又去请教了一下我们班的大神王奉仙之前这个板子是他修的,,问了一下,说反馈的地方没装的电阻他之前是装的,再去问下黄老师。黄老师说图纸也不一定是准的。。于是我回去把图纸中没装的电阻给装了上去果断吹上上下管,确保无悬空断线。开始上电,在插电源之前心里有点恐惧啊,,就怕听见啪啪的声音。一咬牙,插上去,(不要邪恶)!。。。。。没动静电流0.01,好了?激动的拿起万用表去戳电感,尼玛。OV。装上反馈电阻不处电压了,,那就拆掉吧!再次上电。啪!你懂的!苍天啊,。什么情况啊,不要这么对我好吗,都换了3个芯片了。(估计接过板之前芯片也是好的,被搞坏了)。哎!!做在那里纳闷了半天。,冷静了一下心情,拿着板子去找黄老师。黄老师也说不应该啊!于是黄老师给我找了一个同样芯片周边元件一样的板子让我对照去搞。这是好的板 对比了一下只有反馈地方多了一个电阻, 图纸中 料板找2个阻值相近的装上。换上芯片,不装上管35VG级都有波形。换上上管,心里有点条件反射不敢上电啊,,先去问下老师还要注意什么。。老师大致的问了一下。无虚焊G级不悬空,打值正常,,可以上电,。得到老师的确认心里。才敢去上电啊,,啪啪的怕了。。。,示波器准备好点在电感后端,。,通电。(闭眼,不要啪啪)等待了大约2秒,,没听见震撼的啪!再看示波器。完美的5V波形出来了。。哈哈哈哈!心情瞬间舒畅了许多啊。!!!稳住稳住,,测测3V有么有正常,一通电,示波器波形比较乱,,最高8V。。尼玛什么情况。。再次抓了一下出现这个波形 呼呼,,明显滤波不良啊,,料板拆个220的电容换上稳定的3.3V出来了 换下来的MOS管电容。。还有几个坏待机芯片上交了
再发几个PWM的波形(作业必做的):
EN与电感后端对比

5V线性

上下管G级对比

35V上管G级

3V上管没装时5V上管G级波形

3V上管没装,5V电感后级

至此待机修复啊,,此机总结:图纸不能完全信啊,,反馈会造成烧芯片。(正常理解应该保护啊)不知道是不是这类型的板子会这样,其他的MAX8734反馈接地是设定固定输出模式。。为啥这个是烧芯片了呢?不去纠结了。还有可能是其他未知因素造成的呢!

补充内容 (2014-12-18 18:42):
图中35V上管G级波形应该是电感前端。。没有20多V阿林老师提醒的。。我当时记得抓的是G级的,,这是当时可调电源为17多V抓的G级

网友:
先来加个分,给点动力你!

网友:
马上进入大神级别,加油!

网友:
你这不是一般的水平啊,我很有压力,现在,好难

网友:
太多图片太多字,重点表达不出来。

网友A:
看到你们一天比一天进步,我们也开心,但是浪费了我那么多芯片,这笔帐还没找你算呢。你等着哈。

网友B:
前辈思路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们一天比一天进步,我们也开心,但是浪费了我那么多芯片,这笔帐还没找你算呢。你等着哈。

黄总不要郁闷的蛋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辈思路很好啊。

我只是个小菜鸟。。相互学习

网友:
真是厉害.神一样的维修精神.

网友D:
哇,好厉害的样子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好厉害的样子喔。

你头像的女的我相中了,,你看着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哇,好厉害的样子喔。

你头像里的那女的,我咋看的有点眼熟呢?莫非是我当年那个她???

网友E:
ON3接REF,是芯片在5V供电输出稳定后打开3V供电。

网友:
楼主有毅力啊,这么难修的机都修好了。是我早放弃了。很给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个小菜鸟。。相互学习

我也马上二期了,哥,你QQ多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马上二期了,哥,你QQ多少 。

qq543060569

网友F:
又一大神即将出世帅帅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ON3接REF,是芯片在5V供电输出稳定后打开3V供电。

哦!谢谢,刚开始不清楚怎么工作的

网友:
受教了,在论坛里看帖子确实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呀

网友:
感谢楼主 编写。这个修的过程有点痛苦。不过还是修好了。

网友G:
@不是没装么,结果是装的吗

网友:
同样是学员,条件咋差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头像里的那女的,我咋看的有点眼熟呢?莫非是我当年那个她???

果然阅人无数!!!

网友H:
这是多么揪心的维修啊,我看了一段感觉不对,然后用滑轮向下滑都滑了1分钟。。。。。。。

网友:
楼主有毅力啊,这么难修的机都修好了

网友:
楼主把这块板子修复了,基本上就算是学业有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是多么揪心的维修啊,我看了一段感觉不对,然后用滑轮向下滑都滑了1分钟。。。。。。。

嘿嘿,,有点长篇小说,,看的有点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没装么,结果是装的吗

是装的,。但是不是图纸上一样的

网友I:
拿回宿舍搞吗 ,有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拿回宿舍搞吗 ,有工具吗

工具齐全要啥有啥

网友:
写的很好,不错,楼主

网友:
这是一块料板吧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C:
比料板好多了,,料板是惨不忍睹

网友J:
楼主进修多长时间了?才能达到如此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进修多长时间了?才能达到如此水平。

只是皮毛。。刚入门。

网友:
呵呵。我亲眼见证着大神的诞生。。。。

网友K:
看来真凶还是没找出来啊

网友:
嗯!不错不错这波抓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真凶还是没找出来啊

真凶就是那个反馈电阻有问题,,有个一样的板子电阻是16K和10K,还有一个就是O欧接地也有35V,但是我这个只要用O欧接地就挂芯片。

网友:
这还是初级学员呢?这么厉害,要是多学几年就成神了

网友:
哥们,你可以说下扣扣吗?和你讨教讨教维修笔记本

网友:
我也要马上开始学习笔记本了,好紧张的样子。。。。。。。。。。。。。。

网友:
头像很给力!

网友L:
楼主问一下  一个表笔接公共点 一个表笔打电感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问一下  一个表笔接公共点 一个表笔打电感 什么意思

判断上管有无击穿

网友:
楼主辛苦了,写了这么多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认真看了下,还是不太懂,但是佩服这精神

网友:
“思路很清楚,是块好料子。。比我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料板好多了,,料板是惨不忍睹

你的头像很不错

网友:
细致,果敢是维修的前提

网友:
楼主 技术挺好的

网友M:
我有个问题,你们怎么头像喜欢弄个美女?难道你们是美女?

网友:
你这不是一般的水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有点长篇小说,,看的有点迷糊了

迷糊倒是没有=。=就是看到1分钟的滑轮略呆了一会儿。。。。

网友:
准备让老师打屁股

网友:
蛮详细 的啊

网友:
花擦,楼主写的是长篇小说啊。。。我情愿修二十片死机掉电的主板也不愿写这么多字!

网友:
掉件的是难搞哦

网友:
看的好纠结啊~~~楼主的内心还是很强大的~~如果没有人帮忙分析~~你自己估计就修疯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好厉害的样子喔。

老马。。。你头像里的那个她。。。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有个问题,你们怎么头像喜欢弄个美女?难道你们是美女?

缺啥补啥

网友:
维修过程好曲折,看了我等菜鸟消化不了。

网友:
被那张电路图的错标称值给搞死了。。呵呵

网友:
很值得学习 不错。每天都要看。

网友:
如果律烧待机  我一般先查上下管是否异常 打阻值

网友:
顶。。再接再厉。。

网友:
楼主真有毅力,佩服!!!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一大神即将出世帅帅加油

路长的呢,,刚刚踏上第一步

网友:
没分了,又分就加了。

网友:
这种板子也修的出来,厉害

网友:
佩服佩服    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