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F11故障现象:无声音

楼主(2014-12-16):
各信源都无声音,包括 U 盘。首先用一 AV 线将故障机的 AV 输出与一正常机的
AV 输入连接起来,发现故障机的 AV 输出声音正常。于是初步怀疑是伴音功放部分出现了问
题。此机功放采用了 TDA3113D2,测量其静音脚 1 脚的电压是 3.7V,正常。(按遥控器静音健
时此脚电压变为 0V)接下来测量功放 IC 的各路供电,发现其 7 脚的供电只有 1V 多一点,
不正常,正常应该在 12V 左右。将机器断电后测量此脚对地阻值只有 200 多欧。进而测量其
外接电阻 R625,发现其阻值已变成 250 欧左右。首先怀疑其外接电容 C621 漏电引起,将其
拆掉后复测 7 脚对地阻值, 已上升到 500 欧左右, 将 R625 和 C621 全部换新, 开机声音出现,

、、、、发贴也好要时间,看完给点分吧,又不扣你的分,谢谢,有积分我也有动力发贴、、、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你上图片,我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