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nec大电容问题!

楼主(2014-12-16):
接到一台东芝笔记本,不定时掉电,应该换nec大电容事儿!
可现在手里没有330了,我突发奇想!
想把大电容干掉!在板子的另一面cpu供电电感附近焊两个细一点的10V1000的电解电容!叫它们躺在那儿!
不知道这样行吗?
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台式机的电容都是在电感附近,笔记本为什么会在cpu肚子底下呢?有什么说到吗?
望大师们赐教!谢谢....啊.....!

网友:
笔记本主板位置不够

网友A:
笔记本主板大电解电容不会装在PCB板背面,笔记本一个是空间有限,再者说就是离CPU越近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主板大电解电容不会装在PCB板背面,笔记本一个是空间有限,再者说就是离CPU越近越好

那我要是想办法把两个电解电容安排进去,焊在电感附近会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主板大电解电容不会装在PCB板背面,笔记本一个是空间有限,再者说就是离CPU越近越好

为什么电容离CPU越近越好呢?能给我讲讲吗?我不懂这个,没正经学过维修!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容离CPU越近越好呢?能给我讲讲吗?我不懂这个,没正经学过维修!谢谢了!

只是滤波效果稍微好一点

网友:
一个维修同行以前说过,他就是焊在其他地方了好像没出事儿!稳定不稳定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没330的就装470的4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要是想办法把两个电解电容安排进去,焊在电感附近会出什么问题吗?

可以偿试的,或者延长电容脚放在能放下的地方也行。但要注意电容脚包扎哦。料板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330的就装470的4个呀

470的也没有呢,按我说的弄行吗?我想创新一下!

网友:
你还是找330的电容去吧

网友D:
你试一下呀,呵呵,放在哪都无所谓啦,只要是给CPU用的。空间够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试一下呀,呵呵,放在哪都无所谓啦,只要是给CPU用的。空间够就行。

好的,那我就试试!测试通过的话就告诉大家!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不行

网友:
可以了,反正是亮机了,暂时没出现问题!测试中...................................

网友:
6个 220  的可以  我换过

网友:
那温度高电解电容放那用久了容易坏掉。其他都没什么影响能放的下就行,可以正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0的也没有呢,按我说的弄行吗?我想创新一下!

有人这样 做过可以

网友E:
那样的话修的就不太专业了

网友:
这NEC TOKIN是常见的问题

网友:
那你还是找330的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容离CPU越近越好呢?能给我讲讲吗?我不懂这个,没正经学过维修!谢谢了!

线路越短,滤波效果越好,受杂波干扰的可能性越小。

网友:
用10V1000的电解电容代替应该可以,主板上都是电解电容的,但笔记本散热不良估计电容寿命不长。

网友:
用台机的电解电容是否可以???

网友F:
本子的空间小,高度不够。但是我改的也有好几个。把这个NEC拆下来,然后在电感和散热器那边,让电容倒下来。可以的。记住一定要焊在电感后面,如果你焊到电感前面就会触发掉电

网友:
应该是行,只是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0的也没有呢,按我说的弄行吗?我想创新一下!

那你可以试下  成功了记得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样的话修的就不太专业了

管他专不专业的呢!花最低的成本修好它,昨天有点忙没测试太长时间,感觉应该没什么事儿!
要不也是保修1个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子的空间小,高度不够。但是我改的也有好几个。把这个NEC拆下来,然后在电感和散热器那边,让电容倒下来 ...

谢谢兄弟!我把电容改上去了,现在看没咋地!再测测就交差了!

网友:
替大电容应该用几个什么样的电容了

网友G:
你们一般用几个330电容

网友:
大电容机器不错  遇到可以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一般用几个330电容

原来一直用6个330!

网友:
座旁330那电容 料板都有 整几个并上去就好了

网友:
10V1000的电解电容???楼主太有才啦

网友H:
CPU的滤波电容用普通电解电容不行,那一般是低频滤波的,需要用专门的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的滤波电容用普通电解电容不行,那一般是低频滤波的,需要用专门的高频滤波电容

那台式机主板上cpu的滤波电容咋是电解电容呢?新主板不也能使用3年左右电容才鼓包吗?

网友:
两种电容不一样,最好用330的,

网友:
太大了放不下220也行啊啊

网友:
为了稳定 我们都是换6个330的 大电容问题目前没有返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我就试试!测试通过的话就告诉大家!

通过了吧呵呵

网友:
厂家设计问题

网友:
最好是换了。不然使用不稳定

网友:
470也行的 。。 太大滤波行不行啊

网友:
据说用普通的电解电容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   试试看看

网友:
我一般不拆掉大电容,直接在旁边在加两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330的

网友:
没什么影响能放的下,可以正常用的就行。台式主板就用电解电容啊。

网友:
呵呵,昨天测试了一天,还活着呢!应该成功了!

网友:
很好的探讨贴,楼上各位大神说的都是我不知道的,现在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