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待机

楼主(2014-12-16):
小弟自学什么都不懂,清华同方锋锐45c无待机,插上可调电源,无电流……求思路

网友A:
看看有不有短路

chinafixRookie -4 山寨

网友B:
短路会导致一点电流都没有?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在看看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不有短路

有图纸么,下载一个462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会导致一点电流都没有?

版主别乱扣分呀,请看这句话:(小弟自学什么都不懂,清华同方锋锐45c无待机,插上可调电源,无电流……求思路。)  3V5V 短路 楼主你说有不有待机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路会导致一点电流都没有?

版主别乱扣分呀,请看这句话:(小弟自学什么都不懂,清华同方锋锐45c无待机,插上可调电源,无电流……求思路。)  3V5V 短路 版主你说有不有待机电流。不懂得话,就别做版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别乱扣分呀,请看这句话:(小弟自学什么都不懂,清华同方锋锐45c无待机,插上可调电源,无电流…… ...

楼主发的帖子说的是插上电源,无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别乱扣分呀,请看这句话:(小弟自学什么都不懂,清华同方锋锐45c无待机,插上可调电源,无电流…… ...

那我问你,如果短路,会不会有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问你,如果短路,会不会有电流

短路了电压都接地了 ,那来得电流!版主你给我个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电压都接地了 ,那来得电流!版主你给我个说法

这个问题咱们两个不讨论了,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你给月饼留言,顺便把帖子的链接发给他,让他看看,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咱们两个不讨论了,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你给月饼留言,顺便把帖子的链接发给他,让他 ...

你发给饼哥,让他看看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发给饼哥,让他看看  。

你没勇气发,那我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勇气发,那我发吧!

不是没勇气。没勇气的话就不会跟你理论这么多了。说话注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给饼哥,让他看看  。

短路就没电流了?这是为什么呢?是I=U/R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给饼哥,让他看看  。

已经给饼哥留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勇气。没勇气的话就不会跟你理论这么多了。说话注意点!

你这超级版主是真材实料吗,你发的贴让大家看看嘛!

网友:
短路了电压都接地了 ,那来得电流!   兄台,你这话不科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发给饼哥,让他看看  。

如果明天修笔记本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做个试验,当然,后果自负,可以短接一下维修用的可调电源正负极,看看有没有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超级版主是真材实料吗,你发的贴让大家看看嘛!

至于是不是真材实料,你我说的都不算,当然了,我也不会生气,激将法对我没用!呵呵,链接已经发给饼哥了,咱们坐等结果就行了。如果你想验证一下的话,明天短接一下修笔记本用的可调电源正负极,看看有没有电流就能说明问题,这个更有说服力,咱们也可以这样想:PWM电路中上下管同时导通为什么会烧坏上下管?VIN=19V,上下管假设同时导通的话,就会将19V直接短接到地,相当于19V直接对地短路,就会产生大电流,这个电流在理论上说可以是无穷大的,假设电阻无穷小的情况下,事实上,短路的时候也会有电阻,只是电阻非常非常小而已,而我们的电源事实上所能提供的功率不可能是无穷大的。当流过MOS管的电流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极限电流,最后导致MOS管因为大电流加上过热而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明天修笔记本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做个试验,当然,后果自负,可以短接一下维修用的可调电源正负极,看 ...

不好意思,仔细想过,主板短路的话,在可调电源上电流偏大!  我在这里道个歉。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是不是真材实料,你我说的都不算,当然了,我也不会生气,激将法对我没用!呵呵,链接已经发给饼哥了 ...

不好意思,阻值变小,电流就会变大。我想起这句话来。我在这里道个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超级版主是真材实料吗,你发的贴让大家看看嘛!

而事实上我们的PWM上下管工作在互补导通状态,也就是上管导通下管截止,工作方式也分为调频模式和调宽模式两种,下面用一张我自己抓的波形来说明山下管互补导通的问题。这个图片是ISL95831其中一路上下管互补导通:

这一张是两路上管导通时的波形:

网友:
我随便找个个帖子,你看一下吧!短路,5A电流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79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勇气。没勇气的话就不会跟你理论这么多了。说话注意点!

如果那个链接没有说服力,这个是远程学员的帖子,短路5A,电压被拉低到6V,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80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给饼哥,让他看看  。

3/5V短路拉地怎么就没电流的?什么逻辑理论,别误导人。接地不是电流更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超级版主是真材实料吗,你发的贴让大家看看嘛!

     看看有没有短路这句话没说错,因为新手的帖说得也不太好,如果帖中告知裸板各大电感阻值情况,公共点电压,待机电压等等就不会误导大家。也建议发帖时尽量多测量数据,并描述在帖中,这样大家也好理解,也能快速的帮你解决故障点。
      但短路没电流是说不通的,正如版主说的不信你可试验。你将主板电源接口正负短路试试,电流表跳舞一样跳得欢。

网友:
检查隔离电路呀。

网友:
  哦。以解决
没我事了。呵呵
争论是正常的。值得鼓励的~~

网友:
什么都不懂  去迅维学学吧

网友C:
板子有进水没有?    这种大多数都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有进水没有?    这种大多数都是短路引起的。

没进水,插上电源,电流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争论是好事,不要伤感情就好,这样会引起大家注意的故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