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ver4.1主板的维修

楼主(2014-12-16):
华硕K42Jr ver4.1主板的维修

无技术含量,纯粹是写给新手的电路小分析一下,晚上,刚要休息,来一客户一进门就说,师傅,帮我看到这个本,我问什么问题,对方说开机指示灯一闪就灭了。接手看下机器,果然,电流上到0.1几,掉电,大约问下什么情况,中间的计价还价就不说了。进入正题

拆机祼板,放电,大家都明白了,结果一样,0.1几掉电到0.05几然后再自动上电不停的循环。于是查电路,运气不错,能下到点位和电路图。这种0.1掉电的不是短路就是少电压造成的掉电,打值,到电感处对地值都正常,打开图纸

发现EC的97、96脚SUSB及SUSC全正常,瞬间有3.3V电压,

接着查内存供电1.5V,由PU9101的rt8202控制,测得此1.5V供电的电压有0.98V,看图纸输出有0.95~1.2表示正常,接着测PG脚,

大部分华硕掉电都是有一个PG不正常造成的, 看到这里打开点位图,看到这里的位置了,发现PR8603的电阻没有了,像是被撞掉了,心想这里上位的电阻没有了,就算这里两个PG都正常也不会发出system_pwrgd的。
补上一看还是没有这个PG,还是估障没有变化,说明其它地方还有问题。为了验证看看是不是这里哪个PG的,由是割线,发现1.8vs_pwrgd没有,查来源发现由PU8402输出。

发现没有输出,肯定不会有PG输出的,查芯片工作条件,发现芯片的Vin无输入,它是由PL8481连接到+3VS的,发现电感正常,电感两端都没有电压,也就是说+3VS没有,这个电压没有有两种可能,一是后级短路拉低,二是它本身没有输出。查它的来源。
发现+3VS来源于+3VSUSO,发现有输入3.3V,G极控制极没有电压,G极受控由+12VS,而G极电压为0,没有电压,肯定不会导通有电压的,

追查12VS的来源

它来源于12vsus通过导通PQ8503,12Vsus这里有12V电压,正常,PQ8503要想输出+12VS的条件必须SUSB_EC#为高,测量没有电压,SUSB_EC#由EC输出,前面说过,EC的脚输出是有3.3V,而这里始终为0,飞线,电流上到0.28,不掉电,上U上内存散热片,一路电流上到1.8外接亮机,成功完成维修!

网友:
楼主能贡献图纸和点位图吗?今天也遇到一台同样的机器,不显示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有集显供电的,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能上传图纸吗??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但我已经没分给你加了。回楼上的,这个图纸论坛里很多的 搜一下就有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修了几台不好修

网友A:
“这种0.1掉电的不是短路就是少电压造成的掉电”这个也有可能是桥坏吧

网友:
思路很严谨,背景怎么弄的?

网友:
有思路有想法有技术

网友:
华硕的 有点位有图纸的话 也不难修 要是没图的话 很难修

网友:
羡慕楼主楼主的思路我是新手,学习的。

网友:
楼主有图吗,需要啊 谢谢

网友:
楼主能把点位与图纸共享下吗

网友:
把图纸和点位上传下了   谢谢

网友:
大部分华硕掉电都是有一个PG不正常造成的?没怎么碰到过,以后碰到掉电的,先查一下这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图纸噶。

网友:
不错  不错   真心有用

网友:
你断开FOCEOFF ,就不会掉电了,你就很明显知道哪个电压没有。

网友:
华硕K42系列的BIOS都爱坏

网友:
不错啊
图纸也发出来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0.1掉电的不是短路就是少电压造成的掉电”这个也有可能是桥坏吧

cpu 没拧也这样掉电的

网友:
缺二次转换电压引起的掉电。

网友:
大家不要着急哦  图纸和点位图 论坛早就有了 而且很多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