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12-16):
今天修了一台ACER 4736的笔记本,此机的原始故障为不出CPU供电,修出CPU供电后又不跑码
在拿到此机的时,一接入电流表,电流显示0,01A,按开关后电流上升到0.21A不动,看到这电流,本人第一感觉就是CPU电压没有出来,于是拆机,拆机后,看到其板号为LA_4494P

然后再把此板接入电流表,然后在按开关后测了下全板的电感,发现CPU电压真的没出来,一般情况下本来是要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但是此机又不一样,因为本人在CPU座下面看到了一个NEC大电容,因为上次上过当,所以二话不说,直接把它给干了,然后又换上了四个330UF的电容上去(下面就是本人换的四个电容,虽然换的不好看,但是能用就行)

再换好此四个电容后,再次接入电流表,按开关,电流上到0.72A不动,看到此电流后,又欢喜又失落,欢喜的是CPU供电肯定出来了,失落的是,此情况好像不跑码啊,本以为换了这个电容后就能亮机的,没想到又出来个不跑码,看到此种情况还是得先排除CPU和内存以及其它外设的问题啊,于是把外设等等能拿掉的都拿掉了,结果电流还是上到0.72A不动,看来不是外设的问题啊,于是乎,准备了十多块CPU,一个劲的换啊,等换完了这些CPU发现电流还是在0.72A不动时,这才死心,看来还是得慢慢修啊
因为本人一看到不跑码的就不想修,因为又没有示波器,而且此情况是在上不上内存,电流都停在0.72A不动,所以本人又不好确定到底是不跑码还是不过内存,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头痛,都怪老板给的工资不高,要不然本人再怎么样也要买个示波器啊
言归正传,既然分不清是不跑码还是不过内存,那还是先刷个BIOS试下,反正刷刷也可以排除BIOS的问题,说不定刷下就好了呢,可是没想到刷完后,电流还是上到0.72A不动,看来不是BIOS问题,这下本人真是彻底死心了,这才慢慢的查条件
首先,肯定是主板上的所有供电了,于是把主板上的电感全测了一遍正常,然后把所有转换电压什么什么的都测了也正常,测了这些本人可也没什么耐心了,而是直接去测了下CPU的复位(当然我现在测这些信号都是直接在CPU座引线出来测的,知道了这些信号的坐标真是帮了我不少忙啊,而且在没图纸的情况下也能测,真的很方便)本人测得此CPU复位为0V,也就是说CPU复位没有出来

接着本人回头测了下无线网卡槽第22脚的平台复位,发现有3.3V

测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围绕哪里修了吧,没错,那就是北桥
因为CPU的复位是北桥发出来的,那么北桥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发出CPURST#去复位CPU
那么北桥所要满足的第一个条件肯定也是供电了,于是乎,把北桥的供电模块的电压全部测了一遍,全部正常

供电有了之后,接下来就是测时钟了,这个北桥的时钟,本人也只是测了其中的几个,而且都是测的电压 ,电压大概在0.4V 左右,本人也算其正常了

然后本人还测了下PG信号,一个则是分组供电的PG,另一个则是CPU供电的PG,但是在这两个PG经过U26相与之后变为ICH_PWROK这个信号,所以本人只测这个ICH_PWROK就行,这个本人测过也是正常的3.3V

既然供电,时钟,PG都正常了,那接下来我要测的就是看下北桥有没有收到南桥所发出的平台复位,经本人测量,北桥也已经收到了此信号

测到这,我想大家都明白是什么问题了吧,也就是说,北桥在所有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还不发出CPU复位,那么要么就是北桥坏,要么北桥虚焊,既然找到了问题,那我们还是从简单的开始,先加焊下北桥,如果不行再换北桥,于是上BGA,几分钟过后,加焊完成
然后再接入电流表,按开关后,电流跳得很欢,最后亮机,修到这心里真的很高兴,总算凭自己的实力修好了第一台不跑码的机器,但是只加焊了下北桥,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先不管了,返修的时候再说吧
好了,如果以上有什么错误,希望大家能指正,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大家
最后,还要说一件事,希望各位管理员 ;版主等不要见怪,本人建了一个QQ群,群号是424548319,希望大家能在一起多多讨论一下维修经验,有需要的可以加下,谢谢

网友A:
GM45的北桥不容易空焊,发热量不算大,加焊是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M45的北桥不容易空焊,发热量不算大,加焊是可以用很久的

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没有啊,还有好多都修不了

网友:
兄弟  来晚啦!    顶你了哦!

网友B:
喜欢看你的帖,通俗易懂,给你10个赞。用个假负载方便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也不易烧坏CPU。维修和文章水平都很高,人很谦虚。电容改得太漂亮了。

网友:
给力的维修啊。楼主贴贴加精啊,这篇应该也没问题啊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Rngon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给力,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C:
泉哥又发帖子了,那四个330排的太有个性了真好看,像两个八字,是几并几串啊,哈哈

网友D:
为什么不是南桥虚焊呢?南桥的几率也很大呀!

网友:
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顶一个   北桥虚焊导致的不跑码

网友E:
你和大神之间的差距就差一个示波器了

网友:
不错的学习了

Rngon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又来辛苦的发贴了啊,赞一个,希望你早日能用上示波器,这样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高手了的

网友G:
泉泉哥是高手 ,我有示波器一般直接测ADS#。有往后查 ,没有没遇到过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来辛苦的发贴了啊,赞一个,希望你早日能用上示波器,这样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高手了的

不知要何时才能有示波器啊,心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泉泉哥是高手 ,我有示波器一般直接测ADS#。有往后查 ,没有没遇到过  嘿嘿

还是你们有示波器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和大神之间的差距就差一个示波器了

没有啊,我还有好多都修不了,没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是南桥虚焊呢?南桥的几率也很大呀!

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泉哥又发帖子了,那四个330排的太有个性了真好看,像两个八字,是几并几串啊,哈哈

别笑我哈,我一直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喜欢看你的帖,通俗易懂,给你10个赞。用个假负载方便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也不易烧坏CPU。维修和文章水平 ...

我觉得直接引线出来测也很方便的

网友H:
楼主,CPU座子上的C1位置就是CPU的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CPU座子上的C1位置就是CPU的复位吗

每种CPU不一样的,此机的是C1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I:
不错啊 小林子  从CPU 座上怎么引线的 教教啊

网友J:
人为损坏伤不起啊   我上次取那个NEC   把CPU 座子弄虚汗了    重新换了个才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人为损坏伤不起啊   我上次取那个NEC   把CPU 座子弄虚汗了    重新换了个才解决问题

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啊 小林子  从CPU 座上怎么引线的 教教啊

这个你叫我怎么教啊

网友K:
给老板 创那么多效益 可以 要求老板买波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给老板 创那么多效益 可以 要求老板买波波了

他不会买的,,,,,,,,,,,

网友:
值得学习,思路清晰写的详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么修太累了

网友L:
你老板那不是有个示波器么,他们都不用就拿来用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老板那不是有个示波器么,他们都不用就拿来用呗

哪有啊,这里没有示波器啊,我啥时候说老板有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哪有啊,这里没有示波器啊,我啥时候说老板有啊

难道我记错了?应该记差了。我加群了,加我入群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难道我记错了?应该记差了。我加群了,加我入群啊

好的,你这记性比我还差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好的,你这记性比我还差

看什么方面了,别人欠我钱我都记得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看什么方面了,别人欠我钱我都记得的

废话,要是欠钱不记得,我天天找你借钱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废话,要是欠钱不记得,我天天找你借钱

我借钱老是忘,听说这是个好习惯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借钱老是忘,听说这是个好习惯

到时候你就知道厉害了

网友N:
不错 现在像这样的有技术的贴不多了 主要是大家没时间发

网友O:
好像可以直接横摆连一窜吧,不过你这摆法有8纸型

网友:
几天没看发帖了,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到时候你就知道厉害了

因为借钱不用我记啊,别人会提醒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到时候你就知道厉害了

哈哈,刚刚老板那里拿回了3元钱欠我的钱,好开心

网友:
小泉泉  我来顶你了……  看你的帖子 很舒服啊……

网友P:
  兄弟 ,   你在哪儿测的 CPU复位呀,  求指点吗, 引的那一根线

网友M:
引用 网友P:
兄弟 ,   你在哪儿测的 CPU复位呀,  求指点吗, 引的那一根线

C1这个坐标,PM45和GM45都是在C1这个坐标,其它平台的不是

网友:
北桥问题,几乎不会考虑北桥,你这一步一步的真的没有走冤枉路,很详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M:
C1这个坐标,PM45和GM45都是在C1这个坐标,其它平台的不是

  谢了,  给你加分 加你群了

网友Q:
对于不跑码的机子没什么思路,学习了,楼主好厉害

网友R:
分析的不错 有示波器的话就被你秒了

网友S:
高手,我自己的电脑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T:
思路很好啊,什么时候也能到这种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错 现在像这样的有技术的贴不多了 主要是大家没时间发

我也是挤出时间来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思路很好啊,什么时候也能到这种技术啊

这也没什么啊,都是按时序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高手,我自己的电脑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我说如果我自己的电脑坏了,我也会无从下手的,自己的东西坏跟别人的东西坏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分析的不错 有示波器的话就被你秒了

示波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对于不跑码的机子没什么思路,学习了,楼主好厉害

这是CPU复位还没出来的不跑码,如果CPU复位出来了我就搞不好了,示波器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像可以直接横摆连一窜吧,不过你这摆法有8纸型

摆不下吧,不过我一直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U:
支持泉泉哥   cpu座的信号坐标  泉泉哥有学习资料吗  麻烦发一下呗  342108902@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U:
支持泉泉哥   cpu座的信号坐标  泉泉哥有学习资料吗  麻烦发一下呗

这个真没有,这是我和两个同学发现的,所以我现在都不用假负载都能测关键点

网友V:
嘿嘿,看你的帖子确实发现功底不错。起码大概的思路在这里。这种情况只要测南桥复位,U供电,再测北桥是否收到南桥复位平台,既然条件都满足,当然是直接干桥。没事的,这种桥发热量不大的,再说英特尔的还算好,如果是ATI的就帮忙把风扇清理一下。或者改5V什么的,起码客户用的时间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V:
嘿嘿,看你的帖子确实发现功底不错。起码大概的思路在这里。这种情况只要测南桥复位,U供电,再测北桥是否 ...

谢谢你的建议,我记住了

网友W:
请问你是用什么线测试CPU复位的,怎么我用的线太粗了放不进去,用铜线有怕接触到其他脚,。求教育

网友M:
引用 网友W:
请问你是用什么线测试CPU复位的,怎么我用的线太粗了放不进去,用铜线有怕接触到其他脚,。求教育

用漆包线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M:
用漆包线啊。。。。。。。。。。

漆包线那么粗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W:
漆包线那么粗可以吗

很细的,只有头发丝那么细的

网友:
理论还是可以的嘛!

网友:
   漂亮的电容焊接   楼猪谦虚了

网友:
哥:我一看这种现象都是先加焊一下北桥!呵呵,不过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利索,一气呵成

网友:
呵呵~~~最讨厌一个机子好几个故障~~修的蛋疼~~~

网友:
ACER4736都是电容问题,很少碰到楼主这样的问题

网友:
逻辑性很强啊 我们小白也能看的点懂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是南桥虚焊呢?南桥的几率也很大呀!

南桥虚焊的可能性就没有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X:
小白问一下。CPU坐标是怎么看?是走CPU做里面引一跟线出来?

网友Y:
而是直接去测了下CPU的复位(当然我现在测这些信号都是直接在CPU座引线出来测的,知道了这些信号的坐标真是帮了我不少忙啊,而且在没图纸的情况下也能测,真的很方便)本人测得此CPU复位为0V,也就是说CPU复位没有出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引的线   能否上图看看不 是在CPU上引的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Y:
而是直接去测了下CPU的复位(当然我现在测这些信号都是直接在CPU座引线出来测的,知道了这些信号的坐标真 ...

下次我照张相传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小白问一下。CPU坐标是怎么看?是走CPU做里面引一跟线出来?

这个不好说啊,下次我照张相传上来吧

网友:
楼主思路值得学习,测CPU条件我还是喜欢用假负载,楼主也可以备一套

网友:
很好的思路 學習啦 感謝

网友Z:
测CPU的复位时,是在CPU座引线出来测的!你是如何引出的线,上个图呗!借鉴借鉴!

网友:
如果是我 会在加几个电容

网友M:
引用 网友Z:
测CPU的复位时,是在CPU座引线出来测的!你是如何引出的线,上个图呗!借鉴借鉴!

就是这个点,,,,,,,,

网友:
很好很强大,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技术

网友:
看着楼主这么卖力   兄弟不的不捧场 以后在维修中不懂还要向楼主 讨教

网友Z:
引用 网友M:
就是这个点,,,,,,,,

俺想要学你的实物操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Z:
俺想要学你的实物操作图!

我发到群里面了

网友AA:
楼主没有点位怎么知道的CPU-rst是哪个脚啊,我都是用假负载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你会更厉害,而且会省更多时间吧

网友:
还是那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没有点位怎么知道的CPU-rst是哪个脚啊,我都是用假负载

我会找坐标嘛,还不是一样的

网友AB:
焊功好,技术也没得说了!楼主在哪里进修的?人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焊功好,技术也没得说了!楼主在哪里进修的?人才呀。

培众,,,,,,,,,,

网友:
哈哈 像这种不跑吗的我会先拿风枪先吹吹多半就亮了    吹了不亮就莫法了

网友:
lz讲的很详细 通俗易懂   没有点位图  测那么多条件  赞

网友:
来跟圈圈哥学思路

网友:
钻石维客看来不是盖的,看过你的一些贴子感觉你并不是经过培训机构系统学习的,能达到这个程度表示很厉害了!

网友:
圈圈哥   说的就是简单  容易懂哈哈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祝你早日干上示波器。

网友AC:
本人也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本人也不会用示波器

我不是不会用,而是没得用

网友:
电路原理学的很好,写的也很好,收藏起来做个参考

网友AD:
这个都是加6个呀,我们

网友:
通俗易懂,楼主给力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值得学习

网友AE:
这么难修的问题都搞出来了

网友:
大神。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是谁顶了上来,我又看了一次

网友:
又看见一个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么难修的问题都搞出来了

这问题不难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个都是加6个呀,我们

我一直都是用四个的

网友:
没示波器这样都能搞定?一个字,牛!

网友:
示波器都没有,都能修不跑码,高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给力

网友AF:
碰到够类似的情况,北桥你量的条件都正常,换了北桥还是不行。最后换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碰到够类似的情况,北桥你量的条件都正常,换了北桥还是不行。最后换南桥好的

这是为何呢,有点解释不通啊

网友AG:
此机是AMD的吗,若是北桥虚的多,我以前也换这个NEC大电容,换四个不显示,换六个就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此机是AMD的吗,若是北桥虚的多,我以前也换这个NEC大电容,换四个不显示,换六个就显示了,

是INTEL的,不是AMD的

网友:
神贴呀 !!!!!及时雨

网友AH:
我发现你无数次使用 “本人”这个词,写的很牛逼,给你加粉

网友AI:
"既然供电,时钟,PG都正常了,那接下来我要测的就是看下北桥有没有收到南桥所发出的平台复位,经本人测量,北桥也已经收到了此信号"  新手请教下楼主这里面有些信号是南桥直接连接到北桥的怎么测量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AH:
我发现你无数次使用 “本人”这个词,写的很牛逼,给你加粉

习惯问题,你们没意见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AI:
"既然供电,时钟,PG都正常了,那接下来我要测的就是看下北桥有没有收到南桥所发出的平台复位,经本人测量 ...

这里都有经过元件的,如果没有经过元件我也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里都有经过元件的,如果没有经过元件我也测不到

噢,有图纸还好点,没图纸就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习惯问题,你们没意见吧

没有,开玩笑的

网友:
一看到不跑吗CPU复位没有直接干北桥

网友:
小泉泉啊。

网友:
感觉不跑码的最难修

网友AJ: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是南桥虚焊呢?南桥的几率也很大呀!

你个傻逼,人家平台复位正常了,只是CPU复位没出,北桥收到平台复位之后就该发出CPU复位,但它不发,当然干北桥啦,干南桥干嘛

网友AK:
谢谢分享,现在买台示波器没有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谢谢分享,现在买台示波器没有多少钱

是不用多少钱,但我工资只够生活费啊

网友:
   有思路就好

网友:
没图纸彻底没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J:
你个傻逼,人家平台复位正常了,只是CPU复位没出,北桥收到平台复位之后就该发出CPU复位,但它不发,当然 ...

搞不懂,CPU 复位信息是南桥发给北桥的,谁告诉你北桥收到PLTRST#,就代表南桥发出复位信息给北桥了,北桥收到PLTRST#就要结束CPU 的复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CPU 复位信息是南桥发给北桥的,谁告诉你北桥收到PLTRST#,就代表南桥发出复位信息给北桥了,北桥 ...

你妹的这是大概流程,南桥复位北桥,北桥复位cpu具体还需要多少条件那要细查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北桥,要么南桥问题

网友AL:
泉泉大神没有示波器的烦恼啊哈哈!我经常看看泉泉老师的贴子写的让我们新人容易看的明白通俗易懂,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泉泉大神没有示波器的烦恼啊哈哈!我经常看看泉泉老师的贴子写的让我们新人容易看的明白通俗易懂,谢谢了!

我不是老师,我和你一样也是新手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都是NEC大电容,还没修过什么电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
新手有这样的维修思路是不错1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申请吧,加之管理员看你有实力就提携您了

如何申请呢,,

网友AM:
直接找月饼叔叔提一下,不就有回复了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AM:
直接找月饼叔叔提一下,不就有回复了呀

还要找他啊,我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要找他啊,我晕哦

不找他,找俺就没用了嘛

网友AN:
引用 网友M:
这么巧啊,,,,,,,,,,,

我的到现在还不知道是问题在哪里?就平白无故的好了,我这个上CPU假负载后测所有包括CPU复位都有了,刷了个BIOS好了,再恢复到原BIOS也是好的,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好了反而使我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我的到现在还不知道是问题在哪里?就平白无故的好了,我这个上CPU假负载后测所有包括CPU复位都有了,刷了 ...

怕就怕它时好时坏啊

网友:
北桥虚焊导致的不跑码

网友AO:
很相信啊。看了对思路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很相信啊。看了对思路有帮助

什么很相信啊

网友AP:
目测,你要有示波器维修速度比这快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P:
目测,你要有示波器维修速度比这快一倍。

关键是没示波器啊

网友AQ:
以楼主的实力,应该修好了N块不跑码的机才对.

网友:
详细。打错字了

网友AR:
信号都修到这份上了

网友:
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R:
信号都修到这份上了

这才哪跟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Q:
以楼主的实力,应该修好了N块不跑码的机才对.

那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如果CPU复位都出来了,那我也没得搞了

网友:
好多高手说量ADS#只想知道量这有什么用,出不出不都是北桥问题多吗

网友AN:
引用 网友C:
泉哥又发帖子了,那四个330排的太有个性了真好看,像两个八字,是几并几串啊,哈哈

我焊的这个是6个的更稳定,焊工算不算目前最好的?

网友:
就怕不是北桥的问题 ,还没有遇到过gm45这些北桥虚焊的

网友:
你说cpu座引线测复位,没有假负载吗?

网友:
感觉没复位的话好修点,不知道有了复位后怎么用示波器测。

网友:
高手啊,这么困难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高手!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很详细

网友:
北桥虚焊说实话碰到的很少。。

网友:
加QQ群多多交流下

网友:
这款机器只换过散热片个大电容  别的这么复杂还没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我焊的这个是6个的更稳定,焊工算不算目前最好的?

这机子焊6个电容不好焊,地中间有信号线,不能刮开

网友:
这思路还是很好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学习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不管用什么方法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对新手来说是个很好的经验啊 顶一个  赞一个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什么北桥??老一些的机器  北桥很少很少坏

网友:
真羡慕你们专业知识很到位

网友(2015-01-18):
楼主已经很厉害了,有了示波器一定马上成为高手

网友:
请问楼主你那个时钟信号怎么测的 中间都没见经过元件  你测的是哪里    是根据北桥的CLK模块型号找到的时钟芯片对应脚位测的吗    希望楼主告诉我下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多 我有压好过

网友:
同病相怜啊 我也没有示波器,,,你技术可比我强多了。。有好多供电问题我都搞不定,,,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台4736,上电0.2,没有拆大电容,就加了一个330的就好了,不过后面没有出现楼主北桥的问题,下次要遇到就直接干了,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般换电容都会好,不亮的话真的有的郁闷 ,哈哈!@@v

网友:
真适合我这种小小白,很详细,谢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2015-04-13):
非常好,值得学习

网友:
太经典了,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你个傻逼,人家平台复位正常了,只是CPU复位没出,北桥收到平台复位之后就该发出CPU复位,但它不发,当然 ...

南桥的mdi总线不正常也会影响cpu的复位。。。

网友:
T6以下的CPU 4个330UF电容完全可以的,这样摆放也是最好的方法,要用到6个时就得平对齐了。麻烦点。技术不错,经验也丰富

网友(2015-05-24):
分析的比较能理解,容易懂,你那个大电容焊的比较漂亮。值得学习,

网友:
大神级别维修呀 小白何时能如此

网友:
不错!很熟悉时序

网友:
我都没有示波器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CPU座的脚位,时钟,复位是哪个脚,不同的CPU座不一样吧?

网友:
这个板子修的太多 修到最后 啥问题 都碰到过

网友:
不错没有示波器也能修的这么好!!不错啊 你的那个QQ群还能加吗?

网友:
看帖子 不断学习。。。

网友:
没图纸的话,就算测到没CPU复位也不好修啊

网友:
换完NEC电容出现其他问题的还是比较少的 楼主分析的很给力

网友:
楼主多少工资啊,可以买一个示波器,这样以后不会再怕不跑吗了

网友:
我觉得你老板厉害

网友:
不让评分了,思路好,带着不会的人一起学习,给力!

网友:
思路清晰,文笔也很好,顶一个

网友(2015-06-29):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
技术很好有空一直交流技术

网友:
不跑码机器不好修

网友:
复位问题还是可以不用示波器的。再到后面就不行了。

网友:
写得很容易看懂,

网友:
这种北桥修到的很少,,,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NEC大电容 吗?

网友:
很不错,我都没这样分析呢

网友:
手上正有一台这个机器没有修好  明天按楼主的思路修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给我修的话我一板斧搞定,一般不跑u我先就是吹吹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