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开机看不到logo

楼主(2014-12-16):
机型:HP  G4
版号:DAR18DMB6D1  REV
I3 cpu  焊接在板子上的   独显
开机的话,屏幕能亮,但是看不到logo如图

在坛子里下个对应版号的bios刷上去档在1.4a左右,电压全部出来了。然后刷会原来的bios。加焊显卡 后ok亮机。

DAR18DMB6D1 PCH.rar

PCH bios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个HPG42的显卡。

网友A:
只要是有独立显卡的,跑马不显或者显示不正常,加焊显卡百分之80会好

网友:
那就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有独立显卡的,跑马不显或者显示不正常,加焊显卡百分之80会好

屏或者屏线出问题的也不少,是不是用示波器就能判断是显卡部分问题还是屏线或屏的问题

网友:
LZ的思路是对的,先易后难……

网友:
HP的一般直接干显卡就行了,只要是独显A卡的机器

网友:
会不会还是BIOS不对呢!

网友:
给你个软件,这个好像能改HP开机的LOGO!U盘启动进DOS,                           C:DIR   ,
                              cd HPDMI   ,
                               nbhpdmifit   ,看看有没有logo设置!
没有的话把大写键按亮,按F1  完了连续按A D V   ,还有设置项!就是都是老英!慢慢研究吧!

网友:
这个机子的显卡是这样的

网友:
这台HP跟我的一样,11年买的吗

网友:
这个分明是开机灰屏的症状啊,加焊显卡没商量啊。

网友:
干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是bios问题。这个拆下来的时候散热口全堵住了。估计是散热不良导致显卡虚了。

网友:
学习了,受用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做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或者屏线出问题的也不少,是不是用示波器就能判断是显卡部分问题还是屏线或屏的问题

找个代换的屏换上就知道了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线

网友:
加焊了显卡就ok了啊。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是集成显卡的  灰屏  pch cpu 都换了 还有屏线  屏  就是不出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