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卡在BIOS自检界面,最后字符为mouse initialized

楼主(2014-12-16):
如题,卡主前按键盘有反映 按F1系统也提示进BIOS但是进不去 本来怀疑是不是H8有问题 换了两个 结果发现连待机都不正常了。。。最后又换回本机H8恢复原本故障 南桥用风枪加焊过 没效果 BIOS刷过也无果

网友:
拆机检查CMOS电池是否没电?放电不行刷BIOS可解决

网友:
h8是带程序的,只能找拆机的

网友:
h8是带程序的

网友:
H8必须找同一款机器的。

网友:
H8是什么芯片?

网友:
插触摸板了?

网友:
USB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