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是显存和芯片的焊点不良造成的吗?

楼主(2014-12-16):
显卡花屏是显存和芯片的焊点不良造成的吗?

网友:
显存虚焊很少,因为不发热,主要是芯片。

网友:
显卡维修就是供电和BGA

网友:
显存性能不良也这花屏。

网友A:
一般显存问题多些芯片焊点不良会导致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显存问题多些芯片焊点不良会导致黑屏

你修过显卡吗?

网友:
蕊片的概率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般都要上BGA

网友:
显卡虚焊造成花屏,也可能是屏坏或者是屏线松动造成的

网友:
一般GPU这边需焊的多

网友:
也不是全那样,显存的电压出问题也花

网友:
显卡的供电 怎么查啊

网友B(2015-01-30):
TB上收了一块HD5850显卡,还末到,卖家说有极少量红点,不知是显存还是供电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B上收了一块HD5850显卡,还末到,卖家说有极少量红点,不知是显存还是供电造成的?

你的到了吗?不是供电问题,是显存问题,或BGA焊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到了吗?不是供电问题,是显存问题,或BGA焊点问题

昨天收到了,试机没发现问题,捡了个大便宜,我想是板上灰尘或金手指脏或电源不良引起的,因卖家指只有很少的红点,我就想不会有太大故障。

网友:
我想芯片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收到了,试机没发现问题,捡了个大便宜,我想是板上灰尘或金手指脏或电源不良引起的,因卖家指只有很 ...

要没暗病,你赚大了,就怕不稳定

网友:
我的显卡花屏了

网友:
怎么修理啊?电容没有鼓包

网友:
GPU和显存坏了也有可能花屏。

网友:
GPU虚焊的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