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关于dell e178fpc的显示器

楼主(2014-12-16):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DELL e178fpc显示器,上电,绿灯闪,开关按钮无反应,这是什么情况,请大侠指教!!!
显示器
DELL

网友:
首先把机器拆开,检查一下再说呀,,,

网友:
拆开看看,电容鼓包了吧?

网友:
按键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拆壳时用刀片,别用螺丝刀,要不就难看啦!
整开瞧瞧有啥异样不!

网友:
MCU程序重刷。

网友:
拿到外面修吧,看发的帖子就知道你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绿灯闪。一般这种情况是高压短路了 。 断了高压 再试试

网友:
通病,刷程序吧

网友:
电容鼓包 炸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拆开检查电源板各点电压正常,接上驱动板,接上开关板联线,显示器背光亮起,开关按钮正常使用,电源板CN902各点电压正常,但是一接上屏线,故障依旧,绿灯一直闪,开关按钮失效,是否是屏上的故障?请问怎么查寻?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 你把5V电压电压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包你好

网友:
刚刚发现插上屏线后听到晶振的声音,拔掉屏线,晶振声音就没有了

网友:
当我插上屏线后,能听到晶振的声音,可是拔掉屏线后晶振声音没有了,是否是晶振出问题了?

网友:
是否是晶振出故障了?插上屏线后好像有晶振的声音

网友:
请大侠指导!

网友:
修到过这样的显示器!!!好几个都一样的毛病!

网友:
请问什么问题呢?驱动板已经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电源板 看看 应该坏了 把电容都换了试试